RS232与485

楼主(2004-02-09):
请教RS232与485的区别以及二者转换方面的知识.
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在RS485中有一个“使能”端。“使能”端是用于控制发送驱动器与传输线的切断与连接。当“使能”端起作用时,发送驱动器处于高阻状态。收、发端通过平衡双绞线将A、A与B、B对应相连,当在收端AB之间有大于+200mV的电平时,输出正逻辑电平,小于-200mV时,输出负逻辑电平。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电路连接。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扰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一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因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2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平衡传输方式都需要在传输线上接终端电阻(一般取120欧姆)等。RS485可以采用2线与4线方式。

网友B:
呵呵,原原本本的教程

网友C(2005-01-24):
汇编语言

网友D(2005-06-04):
二楼的说得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