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9):
请教各位:我用差值法进行查表计算,多个数组,上百个数据放在DB里,要把一个采样值和这些数据挨个作比较。此外计算相邻数据之间的差值后,还得做差值之间的除法。请问查询一个地址的数据后,如何能做到地址偏移,然后可以查询下一个地址的数据? 不知道s7 300有没地址指针的语句或系统功能块, 我查了资料就是没找着。或者将数据放到DB块的作法就是错的?恳请各位指点。
在中国工控网上求救几天啦,不见回复,555555,小女子要急死啦!

网友A:
DB就是放数据用的,你的用法绝对正确。
从你的问题上看,你有相当深厚的计算机基础但不熟悉S7-300指令,所以看看+AR1等指令的讲解,你会找到答案,你会成功的!

楼主:
多谢KARL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