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9):
在FX2N时间只能设置到3276.7秒,若超出将如何设置,比如8小时时间。哪位能提供帮助?

网友A:
你用時間堆疊方式,多計數器搭配1'脈衝的方式將參數傳遞到下一個計數器去.
1分鐘=60'
1小時=60*60=3600'
一日=3600*24
用三個即可!

楼主:
谢谢,我回去试试

网友A:
多看手冊,範例很多,這是基本的基礎,適用全部PLC的運用^^

网友B:
你可以使用如:M8013/M8014/M8015/M8012这样的时间脉冲,用PLS指令来实现对计时器的控制!

网友B:
老狮子不要怎么讲得简单吗?作为斑竹之一你要尽自己的全力来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時間堆疊方式,多計數器搭配1'脈衝的方式將參數傳遞到下一個計數器去.
1分鐘=60'
1小時=60*60=3600'
一日=3600*24
用三個即可!
很清楚呀!!^^
有句話說的好!多學!多問!多聽!..這是我家老人說的!
我斗膽再加2句,多看(書.手冊),多看(別人的作品.加工完成品,程式)希望你能接受.
摸索得來的東西...永遠不會忘記.

网友D:
呵呵,加上计数器一年都不成问题

网友D:
看来他是想要 格式 的,我来给他:

LD     X0
ANI    T0
OUT   T0
         K600   ---------X0上电后T0开始计时,到此一分钟,又从零计
LD      C0
RST    C0        ---------到此为对C0复位,
LD      T0
OUT    C0
         K60      ---------到此为一小时
LD      C0
OUT   C1
         K24      ---------到此为24小时
LD      C1
OUT   Y2        ----------计时一天后输出。
可否!?

楼主:
利昌老大,能讲详细些吗?我还在入门阶段

网友E:
定时器和计数器串接使用,或用特殊时钟脉冲结合计数器或指令来实现

网友D:
天,那样说还不行你说要怎么说你才明白,利昌老大也有自己的事呀,谁没有自己的工作呢,我们知道说也一样呀

网友F:
呵呵!精靈剔透!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天,那样说还不行你说要怎么说你才明白,利昌老大也有自己的事呀,谁没有自己的工作呢,我们知道说也一样呀
人家不了解...和緩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天,那样说还不行你说要怎么说你才明白,利昌老大也有自己的事呀,谁没有自己的工作呢,我们知道说也一样呀
人家不了解...和緩點!^^
在“那样说还不行你说要怎么说你才明白”这句话我也只是询问他的意思,别无他意呵呵,句子后面我没加一个“呢”字,是因为话中多了太多的语气词,就显得很累赘啦~~呵呵
一切好!

楼主:
我是从事高压配电工作,PLC稍微了解过GE90/30的,所以想象诸位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来他是想要 格式 的,我来给他:

LD     X0
ANI    T0
OUT   T0
          K3600   ---------X0上电后T0开始计时,到此一分钟,又从零计
LD      C0
RST    C0        ---------到此为对C0复位,
LD      T0
OUT    C0
          K60      ---------到此为一小时
LD      C0
OUT   C1
          K24      ---------到此为24小时
LD      C1
OUT   Y2        ----------计时一天后输出。
可否!?

你看仔細一點!!^^哪裡不對!

网友G:
呵呵,t0是0.1s的,3600*0.1=360s,怎樣可能是1min呢??這個原理和單片機的時鐘計算是一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看来他是想要 格式 的,我来给他:

LD     X0
ANI    T0
OUT   T0
          K600   ---------X0上电后T0开始计时,到此一分钟,又从零计
LD      C0
RST    C0        ---------到此为对C0复位,
LD      T0
OUT    C0
          K60      ---------到此为一小时
LD      C0
OUT   C1
          K24      ---------到此为24小时
LD      C1
OUT   Y2        ----------计时一天后输出。
可否!?

呜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来他是想要 格式 的,我来给他:

 LD     X0
 ANI    T0
 OUT   T0
           K3600   ---------X0上电后T0开始计时,到此一分钟,又从零计
 LD      C0
 RST    C0        ---------到此为对C0复位,
 LD      T0
 OUT    C0
           K60      ---------到此为一小时
 LD      C0
 OUT   C1
           K24      ---------到此为24小时
 LD      C1
 OUT   Y2        ----------计时一天后输出。
 可否!?

你看仔細一點!!^^哪裡不對!

应罚他把操作手册研读精通,工作时定经验证无误方发表!用余生时间给他人无偿奉献!!罪过、罪过!!!!

网友H:
时间
在PLC里面做时间的方法太多了。上面各位高手说的都很精彩啊。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HOUR小时指令,精度高的话可以调用PLC的内部时钟。它可以直接提取年、月、日、分、秒……,你可以用比较指令直接控制所要的时间。
有兴趣EMAIL: qinqiu@wx88.net

网友I:
楼上的兄弟!我赞成你的方法,这样比较方便!
直接读取内部时钟比较来控制.不过这是对于要求时间跨度较长的控制,对于小时单位的控制还是用计数器和定时器结合的方法较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来他是想要格式的,我来给他:

LDX0
ANIT0
OUTT0
K3600---------X0上电后T0开始计时,到此一分钟,又从零计
LDC0
RSTC0---------到此为对C0复位,
LDT0
OUTC0
K60---------到此为一小时
LDC0
OUTC1
K24---------到此为24小时
LDC1
OUTY2----------计时一天后输出。
可否!?

你看仔細一點!!^^哪裡不對!

呜呜。。。。老大真是一点面子不给留呀。。。让我们小辈以后再怎敢在您老面前耍大刀? 不过我脸皮厚不怕,大刀照耍。
小学作业理论:写上十篇才能记忆深刻,
所以我们的原则是:错了就改,改了再错,错了再改。。。

网友G:
這樣才有進步呀,老大的態度另我佩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来他是想要格式的,我来给他:

 LDX0
 ANIT0
 OUTT0
 K3600---------X0上电后T0开始计时,到此一分钟,又从零计
 LDC0
 RSTC0---------到此为对C0复位,
 LDT0
 OUTC0
 K60---------到此为一小时
 LDC0
 OUTC1
 K24---------到此为24小时
 LDC1
 OUTY2----------计时一天后输出。
 可否!?

 你看仔細一點!!^^哪裡不對!

呜呜。。。。老大真是一点面子不给留呀。。。让我们小辈以后再怎敢在您老面前耍大刀? 不过我脸皮厚不怕,大刀照耍。
小学作业理论:写上十篇才能记忆深刻,
所以我们的原则是:错了就改,改了再错,错了再改。。。

呵呵!就你臉皮厚

网友K:
狮子是斑竹啊。哦……原来如此,难怪他的星星头好多,各位好见解啊。还有一种定时器
C220 D200,是32位的啊,可以放9位数,加上这个你可一定时一辈子列。

网友K:
佩服各位中……
小弟QQ-76381108
我是江苏人也,有空一起合作啊?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问个小问题哦,我怎么还没有星星头啊?
呜呜呜呜呜呜呜……

楼主:
问题已能理解,谢谢各位,特别地斑竹!!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狮子是斑竹啊。哦……原来如此,难怪他的星星头好多,各位好见解啊。还有一种定时器
C220 D200,是32位的啊,可以放9位数,加上这个你可一定时一辈子列。
再轉浮點!^^

楼主:
这样可以吗?延时1小时后输出,帮我看看吗?各位大侠LD    X0
OR    M0
ANI   C0
OUT   M0
LD     M0
ANI    T0
OUT   T0    K=600
LD     C0
RST    C0
LD     T0
OUT    C0   K=60
LD     C0
OR     Y0
OUT    Y0
END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吗?延时1小时后输出,帮我看看吗?各位大侠
LD    X0
OR    M0
ANI   C0
OUT   M0
LD     M0
ANI    T0
OUT   T0    K=600
LD     C0
RST    C0
LD     T0
OUT    C0   K=60
LD     C0
OR     Y0
OUT    Y0
END

为什么不可以?可以。。。。。。。。

楼主:
谢谢诸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