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0):
北京世纪佳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号国际创业园A栋7层
电话:(010)82896868-810  毛  传真:(010)82893362
邮编:100085
网站:www.kingword.com.cn
邮箱:maoguohualjh@tom.com
欢迎来电来信索取软件演示版本!

             世纪星组态软件画面制作技巧

1、 世纪星的覆盖式、替换式、弹出式画面里有何区别?怎么用?
覆盖式画面:它重叠在当前画面之上。关闭后被覆盖的画面又可见。
替换式画面:显示时,所有与之相交的画面自动从屏幕上和内存中删除。建议尽量使用“替换式”画面以节约内存。
弹出式画面:类似于“覆盖式”画面,总显示在画面的最前面,一般用于对话框或信息显示。
2、 世纪星的画面支持多屏显示码?如何设置?
在计算机上安装多屏显示卡,《世纪星》就可以支持多屏显示,通过设置画面的左上角坐标实现多屏显示。
3、 风扇的叶片旋转是怎么实现?
通过“显示/隐含”是实现。
4、 演示程序的下拉菜单是怎么实现的?
《世纪星》可以直接绘制菜单。
5、 世纪星中位图透明的方法?
单选位图,按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透明位图”,在“属性工具栏”中选择透明的颜色即可。
6、 演示工程的立体效果如何实现的?
主要是通过“渐进色填充”功能实现。
7、 我想让鼠标移动到屏幕上一点,边上显示提示信息?
《世纪星》的“位图按钮”具有信息提示功能。
8、 改变多边形或多边线的各顶点的位置时如何才能使移动位置精确?
用键盘移动焦点。
《世纪星》规定,用光标键移动图素,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1)用光标键 LEFT,TOP,RIGHT,BOTTOM 每次移动1个象素。
(2)用Shift键+光标键 LEFT,TOP,RIGHT,BOTTOM 每次移动10个象素。
(3)用Ctrl键+光标键 LEFT,TOP,RIGHT,BOTTOM 每次移动50个象素。
9、 如何把一个工程做的图素拿到其他工程上用?
将图素合成一个单元,加到图库中,其他工程都可以调用这个图库。
10、 如何把位图添加到图库中?
可以给位图加个框,即可合成单元,再加到图库中。
11、 为什么一个合成单元不能和其他单个图素合成一个单元?
因为,单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素合成的。要想将单元和其他图素合成,可以先将单元分裂成图素,再合成单元。
12、 如何把世纪星的内存整数变量值在画面显示出来?
先绘制文本,一般为“####”,双击文本弹出动画连接对话框,选择“模拟量显示”,可以将内存整数变量值与文本建立连接,运行时就可以显示变量值。
13、 如何在运行时改变内存整数变量的值?
先绘制文本,一般为“####”,双击文本弹出动画连接对话框,选择“模拟量输入”,可以将内存整数变量值与文本建立连接,运行时,单击文本就可以改变变量值。
14、 如果一个画面中,静态图素或渐进色很多对画面刷新有影响吗,需要做什么处理?
由于《世纪星》运行前要对画面进行编译,画面中静态图素或渐进色很多对运行系统的画面刷新速度没有影响,但影响开发系统的刷新速度,对此,可以采用“从屏幕抓取点位图”功能,将固定的图素变成一个位图,开发系统的刷新速度将有很大的提高。
15、 如何把外部图形文件导入世纪星?
通过《世纪星》提供的“装载点位图”功能。
16、 水平和垂直流动管道如何实现的?
在图形控件的“管道控件”中,有“水平流动管道”和“垂直流动管道”,通过动画连接就可以实现水平或垂直流动效果。
17、 演示工程中的有些功能我想借鉴,如何做?
通过“导入画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