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MOTOR

楼主(2004-02-10):
各位高手好,请问3相220V的电动机与380V的3相电动机相比的优缺点如何?同时220V的电压是如何产生的?

              请大家赐教!!!

   BEST REGARDS!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也给你说一下,220V的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380的转矩大(高手批评)
三相220V由380V经变压器变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也给你说一下,220V的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380的转矩大(高手批评)

这两种说法还真没听说过,不过,这样的见识,不长也罢!

网友C:
220v和380V是动力供电制式问题.如果输出功率和接法相同,220v电流大,380V电流小

楼主:
我想知道220V的电机与380V的电机仅仅是电压不同吗?

网友D:
同样额定功率下,380V的额定电流小,体积也会小很多(标称转速一样的话)。其实只是供电制式不同啦。

网友E:
电机定子的线用的肯定不一样。相同体积情况下380V的电机功率能做大些。
两种电机的参数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