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PID调节是指什么

楼主(2004-02-10):
刚学,不懂

楼主:
没人愿意回答这个初级问题吗

网友A:
是指变频器在拖动电机对一些过程变量如温度、压力等进行调节时,对设定量和反馈量的差值进行P(比例)I(积分)D(微分)运算,产生结果控制电机的转速,使被控变量设定量和反馈量的静态误差为零。改变PID参数会影响到被控量的动态调节过程。

网友B:
3楼的说的不错,是这么回事。但是,在有些特定的变频器中,pid似乎是一个“模块”的代名词,比如,在西门子mm4系列的变频器中,PID控制却是对装置内部一个工艺调节器的特指。有时容易把人搞混肴。

网友C:
DANFOSS2800.5000及ABB 140 400系列都有PID功能

网友D:
这个找点资料看看,说是不会很明白的,好象很多是经验值...也不知道其参数是不是根据系统的要求经过计算得来的???有知道的老手,请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