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0):
我在有些资料上看到:CV-系列和CS1-系列要求在工程工作区的IO 表对象中设置IO 表.
但是,我用的是C200H,没有设置IO表,也没什么问题啊?
我相问一下各位,欧姆龙的PLC到底那些类型的要设置IO表?什么情况下才要设置?

网友A:
1.整體結構化的PLC(例如國內的CPM系列),若是嵌入式的PLC例如CQM**系列,C-200系列,C-1000,C-500,C-2000,CV-***.....都必須CREATE IO TABLE.
如若不信,你將你的C-200 IO拆除,送電之後,再插上送電ERROR即知.
2.當系統更換CPU或是,您的IO新增或是減少(相同位置更換相同部件不算),或是人為因素錯誤動作,如上述1.的行為.或是更換CPU,以及更換記憶卡夾!
商安...老天^^

网友B:
C200H系列PLC因底板IO位置固定,所以不設置IO表它也會自動登錄.但是它是每次送電時登錄那一天被抽換不同IO,程式可能執行不正常,要不要設置看您決定.
 需IO表有C500,C1000H,C2000H,CV,CVM1,CS1,CJ1等.

楼主:
对于大家的回复,小弟在此深表感谢!
有时间我会去现场试一下的。

网友C:
所以我說你奇門遁甲..啥都來!

网友D:
其实所有的PLC都有一个I/O分配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所有的PLC都有一个I/O分配表!
您誤會了!我們說的是"可規劃"IO TABLE  ^^

网友F:
一般模块化的PLC都有I/O表!可自动创建或人为分配。

网友G:
编不编I/O表对程序本身的运行应没多大妨碍

网友H:
编不编I/O表对程序本身的运行没多大妨碍
不编I/O表的话,你爱插什么模块都能立刻正常用。
编了I/O表的话,你插什么模块都要看看I/O表是否正确,I/O表与实物不符是no ok

网友I:
我不知道io表有什么用途,对于我来说鸡肋一块

网友J(2004-07-30):
有没有利用温度来调节电动调节阀的例子?
给我发一个

 菜鸟一个

网友K:
有自动分配和手动分配IO

网友L:
顶楼的兄弟还是牛的.

网友M(2011-02-13):
I/O表就是输入输出分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