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超声波马达

楼主(2004-02-11):
[转贴]
何謂超音波馬達

超音波馬達是二十世紀七○年代提出的一種新型馬達,發展的歷史不過30年,卻已有許多不同結構的馬達陸續問世,特別是日本工業界更是積極投入這個領域的研究開發,例如SHINSEI、CANON、SONY、SEIKO、NEC……等公司,都有許多關於超音波馬達的專利與應用。雖然目前超音波馬達的應用尚不及常見的電磁馬達那麼普遍,但是它有一些電磁馬達所不能及的優點。在某些特殊場合使用超音波馬達,可以使工作效率大為提升。

閱讀本文後,讀者不妨試著找找看,周遭有哪些東西已經應用超音波馬達,以及在哪些場合也可能需要使用這種馬達。在了解超音波馬達之前,首先要知道什麼是超音波。一般而言,人耳所能聽到的聲音頻率範圍大約在20赫茲~20千赫茲之間,而超過20千赫茲以上,人耳無法辨識的頻率便稱為超音波。

那麼究竟什麼是超音波馬達?其基本工作原理又為何?簡單地說,利用壓電材料輸入電壓會產生變形的特性,使其能產生超音波頻率的機械振動,再透過摩擦驅動的機構設計,讓超音波馬達如同電磁馬達一般,可做旋轉運\動或直線式移動。

通常電磁馬達運\轉時我們會覺得有雜音,這是因為馬達內部結構產生振動,而振動頻率恰好在我們耳朵可以感受的頻率範圍內。超音波馬達的振動頻率則設計在人耳所能聽到的範圍之外,所以當它運\轉時我們感覺不到有聲音,因而覺得非常安靜,這是超音波馬達一個相當重要的特色。

神奇的壓電效應

在上面的說明中,我們知道壓電材料在超音波馬達內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接下來將引導各位進入壓電的世界。壓電效應是一八八○年居里兄弟(Jacques Curie, 1855-1941; Pierre Curie, 1859-1906)發現的,他們在研究晶體熱電現象與結晶對稱關係時,認為這個現象可能是由加熱時晶體體積發生變化所導致的。根據這個想法他們做了許多實驗,發現電氣石或石英等天然礦石晶體受到壓力時,由於體積變化,在晶體表面會有微小電荷產生。

隔年,他們又發現當晶體置於電場中時也會造成體積上的變化,證明了這種現象是可逆的。這個發現開啟了一項新的研究領域,即「壓電效應的探討與應用」。因為壓電效應是可逆的,所以把材料因體積變化而產生電壓的效應稱為「正壓電效應」;反之,材料因加入電壓而造成體積變化的效應稱為「逆壓電效應」;而具有壓電效應的材料則統稱為「壓電材料」。

具壓電效應的材料除了天然的晶體,如石英、電氣石、羅德鹽等材料以外,還能以人工的方式製造,如氧化鋅\、聚合物、陶瓷材料、複合材料等。其中陶瓷材料因為製造容易、可製成任何形狀、且其特性可隨組成做多樣性的變化等優點,目前已經成為壓電元件的主流。

一般而言,壓電陶瓷材料具有體積孝響應快速、位移量孝消耗功率低等特色。但也有一些使用上的限制,例如材質易脆等。雖然可以承受較大的正向壓力,但是當它承受不均勻的力量時,也很容易造成材料的破壞。另外,其特性受溫度影響大也是一種限制,故而直接影響超音波馬達的性能。

目前壓電陶瓷材料應用的範圍相當廣。利用材料的正壓電效應可應用於感測器、點火器等;而逆壓電效應則可做成致動器、蜂鳴器、超音波轉換器等裝置。
很明顯地在超音波馬達中,主要是利用壓電陶瓷材料的逆壓電效應,從外部輸入高頻電壓訊號,就會產生高頻的機械振動。雖然壓電材料體積的變化量非常小,約微米甚至是奈米量級,不過透過一秒數萬次的振動放大,使得超音波馬達可以兼顧高位移解析度與長行程的特色。

超音波馬達的起源

在超音波馬達問世之前,實際上已有利用壓電材料振動特性來驅動的壓電馬達,惟其頻率並不限於超音波的範圍。早在一九四八年威廉和布朗就申請了「壓電馬達」的美國專利;一九六一年寶路華鐘表公司研製出音叉驅動的手表;一九七○~一九七二年西門子和松下兩公司發展出線型壓電步進馬達,不過因為無法達到較大的輸出力及效率,所以當時並沒有普遍地應用。

一九七三年美國IBM公司的巴特(H.V. Barth),首次提出利用壓電元件以超音波振動的方式來驅動的馬達,但因為磨耗上的問題,和之前的手表案例一樣,僅發表出來而沒有實際上的應用。幾乎同時,俄國人V.H. Lavrinenko也設計了一些驅動原理相同的馬達結構;一九七八年瓦西里耶夫(P.E. Vasiliev)則是利用超音波轉換器作為馬達的驅動來源,不過都沒有發展出完整的馬達結構。

一九八○年日本指田年生(Toshiiku Sashida)研製出以振動片驅動的超音波馬達,具有較完整的馬達結構。至此,以壓電材料產生超音波振動來驅動馬達的概念就開始慢慢地發展起來。雖然因為磨耗以及溫度上升等問題,使得這些超音波馬達仍然沒有實際的應用,不過已具有高精度、低速高轉矩等特色。

直到一九八二年,指田年生又發展出一種新型的超音波馬達驅動方式,在設計上已經考慮到磨耗的改善,這才是第一個真正達到具有商業應用價值的超音波馬達,且首先應用在照相機的自動對焦系統中,這也是目前使用超音波馬達最多的領域。

超音波馬達和電磁馬達的比較

超音波馬達突破了傳統電磁馬達的觀念,沒有了線圈與磁鐵,也就是不依靠電磁的相互作用來轉換能量。取而代之的是利用壓電陶瓷的逆壓電效應產生超音波振動,透過摩擦來轉換能量。因為如此截然不同的作用原理,也造成了超音波馬達和電磁馬達之間迥異的特性。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超音波馬達和電磁馬達之間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吧!

超音波馬達不受磁場干擾的影響

從馬達的結構我們可以明顯看出,超音波馬達沒有線圈與磁路的設計,當然在運\轉時也就不會受到外界磁場的影響,而且其本身也不會有磁場產生。

在某些具有強磁場干擾的場合,例如磁浮列車上以及醫院裡的核磁共振設備中,磁場的干擾可能會造成電磁馬達失效;或是在極精密的儀器裡,使用一個電磁馬達對儀器而言,可能會是一個磁場的干擾源,進而影響儀器的精密度。而超音波馬達的本質特性恰好能夠解決這些因磁場干擾而造成的問題。

超音波馬達有較大的保持扭矩

什麼是保持扭矩呢?即是在不輸入電壓的情形下,要讓馬達轉動所需施加的外力。一般的電磁馬達其保持扭矩較小,在切掉電源後,由於慣性力大於保持扭矩,所以馬達不會立即停止。而超音波馬達因為其摩擦驅動的原理,所以保持扭矩相當大,若在運\轉時突然切掉電源,馬達會立即停止,不會因慣性作用而繼續移動。利用這個特點,我們可以輕易地做到快速且精確的定位,不但可以大幅增加系統的定位性能,更可以減少系統設計時的複雜度。

超音波馬達在低轉速時有較大的輸出轉矩,可直接驅動負載

這是超音波馬達另一個相當重要的特點,一般常見的電磁馬達若要達到低轉速時有大輸出轉矩的特性,通常要加上齒輪變速機構來降低轉速才能夠達成;而超音波馬達不需要這類減速機構就能夠直接驅動負載,不但可以減少減速機構的重量與其所占的體積,更可以避免因為齒輪變速機構所產生的振動、衝擊與噪音等問題。

另外,目前電腦中所使用的光碟機和硬碟機,磁頭的直線運\動是使用電磁馬達和齒輪機構來實現的。在這樣的傳動系統中要進一步減小機構的體積,並提高定位精度是相當困難的。如果利用直線型超音波馬達的直接驅動特性,製造出更雹更小且高定位精度的傳動系統就不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了!

超音波馬達運\轉較為安靜

本文前面已經提過,因為超音波馬達的振動頻率高於我們耳朵所能感受的範圍,而且不需要變速機構即可直接驅動,因此避免了機構振動所產生的噪音。所以在某些需要安靜的場合,例如醫院、辦公室、圖書館……等場所,使用超音波馬達不失為一個不錯的選擇。在日本東京的市政辦公大樓中,便有使用超音波馬達驅動的自動窗簾。

除了上述主要的特點外,超音波馬達還具有體積孝重量輕、響應快速、結構簡單……等特色。不過有優點也會有缺點,例如摩擦會造成磨耗的問題,而且由於超音波馬達使用壓電陶瓷材料,其材料特性也直接影響工作的性能。以下讓我們來看看超音波馬達還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吧!

超音波馬達不適合高速運\轉

我們已經知道超音波馬達在低速運\轉時的某些特性比電磁馬達好,但是在高速運\轉的情況下是不是也一樣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若我們拿同樣一片壓電陶瓷接上固定的電壓時,可以發現到在不同的溫度下會有不同程度的體積變化,在超過了某一特定溫度後其壓電效應甚至會消失!又超音波馬達是以摩擦的方式來產生運\動,摩擦會生熱,轉速越快摩擦得越快,產生的熱量也越多,於是造成超音波馬達內部的壓電陶瓷材料溫度也就越來越高,進而影響輸出性能。所以超音波馬達不適合用在需要高速運\轉的場合。

超音波馬達使用壽命較短

因超音波馬達是利用摩擦驅動的方式運\轉,有摩擦勢必會產生磨耗,長期下來摩擦介面會變得越來越光滑,所能產生的摩擦力也跟著變小,馬達所能輸出的力也相對地變校雖然目前有許多減少超音波馬達磨耗的設計以及較好的摩擦材料,不過和一般的電磁馬達相比,超音波馬達本質上還是無法比電磁馬達長壽。

[mp=0,0]http://www.sgpi.gov.cn/soung/wewillrockyou.mp3[/mp]

楼主:
超音波馬達定速控制的設計較為複雜

在前面提過超音波馬達在精密的定位控制上有其先天的優勢。但是在某些需要以固定速度運\轉的場合,反而不如傳統電磁馬達適用,這是因為超音波馬達內部的溫度與摩擦介面的摩擦係數會隨著操作時間及溫度而改變,亦即超音波馬達輸出的性能會因為運\轉的時間不同而有所差異,還有因為正轉與反轉的動態特性亦不大相同……等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如果要用超音波馬達來達到精密的速度控制時,我們需要比電磁馬達更為複雜的控制設計才能夠達成。

超音波馬達成本較高

超音波馬達雖然結構簡單,但是目前的壓電陶瓷材料價格較高。此外,還需要配合使用較好的摩擦材料以及高頻的驅動器來使壓電陶瓷產生高頻振動,而良好的高頻驅動器在設計上較為複雜,所以價格也偏高。這些也是導致現今超音波馬達價格比電磁馬達高的主要原因。

根據超音波馬達的特點,在某些場合,例如低轉速時要有高轉矩輸出、間歇性的運\動、空間形狀受限制、安靜以及其他特殊需求的場所,使用超音波馬達會比電磁馬達更為合適。目前我們已經可以在照相機、手表、汽車、醫療設備、航太工業、精密定位設備、機器人、微型機械等領域裡找到超音波馬達的蹤跡。在未來,超音波馬達甚至有可能取代部分的微、小型電磁馬達。

超音波馬達的應用

讓我們來了解超音波馬達目前有哪些成功的應用吧!日本的CANON公司最早將超音波馬達使用在照相機的透鏡驅動上,因為超音波馬達可以做成中空的結構,使得對焦系統的結構變得簡單。而且由於直接驅動的特性,沒有減速齒輪的慣性以及噪音。此外,當電源切斷時,馬達會立即停止不再移動,具有高度的制動性,不但對焦快速而且準確,大大提升了照相機的對焦性能。

這麼好用的馬達當然不會只由CANON公司所獨享,其他如NIKON、MINOLTA、OLYMPUS等公司都推出使用超音波馬達驅動的鏡頭。另外,SIGMA公司在大口徑的望遠鏡中也使用到超音波馬達。

日本SEIKO公司已研發出小型的超音波馬達,其大小分別為直徑4.5毫米、厚度2.5毫米和直徑8毫米、厚度4.5毫米兩種。它們可用於手表上的日曆驅動和振動提示功能,並且已有一系列的產品。

超音波馬達因為體積孝重量輕、比同尺寸的電磁馬達能夠輸出更大的力,又不受磁場影響,舉凡在太空梭、無人探測船、人造衛星……等上面,超音波馬達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已經成功地將超音波馬達應用在無人探測船的機械手臂上,所使用的超音波馬達比同功能的電磁馬達減輕了40%的重量!

另外,北京清華大學亦研製了世界上最小的超音波馬達,直徑只有1毫米,長5毫米,重量僅有36毫克。在未來或許可以發展出微型機器人,能夠攜帶藥物或微型機械,在人類的身體中進行如血管清除及藥物投射等工作。

除了以上的應用以外,由於超音波馬達的位移解析度可以達到次微米甚至是奈米級的精度,所以未來在一些精密儀器、醫療設備以及半導體製造設備中,超音波馬達會是個不錯的選擇!

看到這裡,各位是不是對超音波馬達有了基本的認識呢?原理其實非常的簡單,而且也有其獨特的地方,然而綜合超音波馬達的特性以及成本上的考量,目前還是不可能完全地取代電磁馬達。不過如果結構設計合理,應用場合選擇得當,超音波馬達可以和電磁馬達相互截長補短,獲得更廣泛而有效的應用。

楼主:
图图,转贴也能得钻。荣誉属于原作者,钻石归图图

网友A:
哈哈,我的镜头是超声波马达驱动的。

网友B:
我的佳能镜头就是用的超声波马达,对焦安静、快捷,就是太费银子,要5k多。

楼主:
回帖就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图,转贴也能得钻。荣誉属于原作者,钻石归图图

可喜可贺,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帖就送:

高!!高!!!!

网友D:
哈哈哈,太搞笑了

网友E:
当前超音波馬達的最大功率有多大

网友F:
超声波马达只在相机中用吗?

网友G:
這玩意儿節能嗎?

楼主:
精工爱普生开发成功了体积仅7.8cm3、重12.5g的微型机器人“Monsieur II-P”,秉承了以1993年开始销售的“Monsieur”微型机器人的风格。Monsieur II-P的移动速度相当快,为150mm/秒,而原有Monsieur的移动速度约为10mm/秒左右。MonsieurII-P依靠安装在两边的轮子移动,轮子的驱动使用了厚仅0.4mm的超声波马达。这种马达在2002年11月举行的“微型机器展”上出展时,精工爱普生称可以用于小型水泵以及用于手机的变焦镜头等方面,并未提及使用在机器人上。超声波马达与步进马达相比,可以获得更大的驱动力。

楼主:
采用双重反转螺旋桨、可像直升机一样在空中飞行的微型机器人“μFR” (微型飞行机器人)。重约8.9g,据称这是“世界上最小的空中飞行机器人”(爱普生)。目前只是作为一项技术进行演示,尚未考虑销售问题。该机器人高约70mm,直径(螺旋桨)约130mm。安装了2台由该公司自主开发的微型马达(超薄型超声波马达),以此来驱动2片螺旋桨使机器人升空。在镁合金的机体下部配备了线性马达,通过X-Y重心偏移装置,在探测倾斜与急速加速的同时进行空中姿态调控。超声波马达的输出功率重量比为世界最高,通过线性马达来控制重心偏移在世界上也是首次。

网友H:
能不能换成简体字呀!

网友I:
这东西目前来说,是超前了些,但是,一旦商品化以后,普及应用非常得快。提前了解相关知识十分必要。

网友C:
我只是安装的一无所知的工人,看来在看了karl斑竹的言论后真的要通宵达旦了!!!!!!再次谢过karl斑竹,也衷心盼望再多的象karl斑竹这样的大侠的出现!!

网友J:
新东西,我也来顶顶。

网友K:
看看有什么送

网友L:
我也看看有什么好东东送

网友M:
增长见识

网友N(2004-05-07):
为什么不用简体字啊

网友O(2004-11-27):
[简体版]
何谓超声波马达
超声波马达是二十世纪七○年代提出的一种新型马达,发展的历史不过30年,却已有许多不同结构的马达陆续问世,特别是日本工业界更是积极投入这个领域的研究开发,例如SHINSEI、CANON、SONY、SEIKO、NEC……等公司,都有许多关于超声波马达的专利与应用。虽然目前超声波马达的应用尚不及常见的电磁马达那么普遍,但是它有一些电磁马达所不能及的优点。在某些特殊场合使用超声波马达,可以使工作效率大为提升。
阅读本文后,读者不妨试着找找看,周遭有哪些东西已经应用超声波马达,以及在哪些场合也可能需要使用这种马达。在了解超声波马达之前,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超声波。一般而言,人耳所能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大约在20赫兹~20千赫兹之间,而超过20千赫兹以上,人耳无法辨识的频率便称为超声波。
那么究竟什么是超声波马达?其基本工作原理又为何?简单地说,利用压电材料输入电压会产生变形的特性,使其能产生超声波频率的机械振动,再通过摩擦驱动的机构设计,让超声波马达如同电磁马达一般,可做旋转运\动或直线式移动。
通常电磁马达运转时我们会觉得有杂音,这是因为马达内部结构产生振动,而振动频率恰好在我们耳朵可以感受的频率范围内。超声波马达的振动频率则设计在人耳所能听到的范围之外,所以当它运转时我们感觉不到有声音,因而觉得非常安静,这是超声波马达一个相当重要的特色。
神奇的压电效应
在上面的说明中,我们知道压电材料在超声波马达内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接下来将引导各位进入压电的世界。压电效应是一八八○年居里兄弟(Jacques Curie, 1855-1941; Pierre Curie, 1859-1906)发现的,他们在研究晶体热电现象与结晶对称关系时,认为这个现象可能是由加热时晶体体积发生变化所导致的。根据这个想法他们做了许多实验,发现电气石或石英等天然矿石晶体受到压力时,由于体积变化,在晶体表面会有微小电荷产生。
来年,他们又发现当晶体置于电场中时也会造成体积上的变化,证明了这种现象是可逆的。这个发现开启了一项新的研究领域,即「压电效应的探讨与应用」。因为压电效应是可逆的,所以把材料因体积变化而产生电压的效应称为「正压电效应」;反之,材料因加入电压而造成体积变化的效应称为「逆压电效应」;而具有压电效应的材料则统称为「压电材料」。
具压电效应的材料除了天然的晶体,如石英、电气石、罗德盐等材料以外,还能以人工的方式制造,如氧化锌\、聚合物、陶瓷材料、复合材料等。其中陶瓷材料因为制造容易、可制成任何形状、且其特性可随组成做多样性的变化等优点,目前已经成为压电组件的主流。
一般而言,压电陶瓷材料具有体积小响应快速、位移量小消耗功率低等特色。但也有一些使用上的限制,例如材质易脆等。虽然可以承受较大的正向压力,但是当它承受不均匀的力量时,也很容易造成材料的破坏。另外,其特性受温度影响大也是一种限制,故而直接影响超声波马达的性能。
目前压电陶瓷材料应用的范围相当广。利用材料的正压电效应可应用于传感器、点火器等;而逆压电效应则可做成致动器、蜂鸣器、超声波转换器等装置。
很明显地在超声波马达中,主要是利用压电陶瓷材料的逆压电效应,从外部输入高频电压讯号,就会产生高频的机械振动。虽然压电材料体积的变化量非常小,约微米甚至是奈米量级,不过通过一秒数万次的振动放大,使得超声波马达可以兼顾高位移分辨率与长行程的特色。
超声波马达的起源
在超声波马达问世之前,实际上已有利用压电材料振动特性来驱动的压电马达,惟其频率并不限于超声波的范围。早在一九四八年威廉和布朗就申请了「压电马达」的美国专利;一九六一年宝路华钟表公司研制出音叉驱动的手表;一九七○~一九七二年西门子和松下两公司发展出线型压电步进马达,不过因为无法达到较大的输出力及效率,所以当时并没有普遍地应用。
一九七三年美国IBM公司的巴特(H.V. Barth),首次提出利用压电组件以超声波振动的方式来驱动的马达,但因为磨耗上的问题,和之前的手表案例一样,仅发表出来而没有实际上的应用。几乎同时,俄国人V.H. Lavrinenko也设计了一些驱动原理相同的马达结构;一九七八年瓦西里耶夫(P.E. Vasiliev)则是利用超声波转换器作为马达的驱动来源,不过都没有发展出完整的马达结构。
一九八○年日本指田年生(Toshiiku Sashida)研制出以振动片驱动的超声波马达,具有较完整的马达结构。至此,以压电材料产生超声波振动来驱动马达的概念就开始慢慢地发展起来。虽然因为磨耗以及温度上升等问题,使得这些超声波马达仍然没有实际的应用,不过已具有高精度、低速高转矩等特色。
直到一九八二年,指田年生又发展出一种新型的超声波马达驱动方式,在设计上已经考虑到磨耗的改善,这才是第一个真正达到具有商业应用价值的超声波马达,且首先应用在照相机的自动对焦系统中,这也是目前使用超声波马达最多的领域。
超声波马达和电磁马达的比较
超声波马达突破了传统电磁马达的观念,没有了线圈与磁铁,也就是不依靠电磁的相互作用来转换能量。取而代之的是利用压电陶瓷的逆压电效应产生超声波振动,通过摩擦来转换能量。因为如此截然不同的作用原理,也造成了超声波马达和电磁马达之间迥异的特性。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超声波马达和电磁马达之间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吧!
超声波马达不受磁场干扰的影响
从马达的结构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超声波马达没有线圈与磁路的设计,当然在运转时也就不会受到外界磁场的影响,而且其本身也不会有磁场产生。
在某些具有强磁场干扰的场合,例如磁浮列车上以及医院里的核磁共振设备中,磁场的干扰可能会造成电磁马达失效;或是在极精密的仪器里,使用一个电磁马达对仪器而言,可能会是一个磁场的干扰源,进而影响仪器的精密度。而超声波马达的本质特性恰好能够解决这些因磁场干扰而造成的问题。
超声波马达有较大的保持扭矩
什么是保持扭矩呢?即是在不输入电压的情形下,要让马达转动所需施加的外力。一般的电磁马达其保持扭矩较小,在切掉电源后,由于惯性力大于保持扭矩,所以马达不会立即停止。而超声波马达因为其摩擦驱动的原理,所以保持扭矩相当大,若在运转时突然切掉电源,马达会立即停止,不会因惯性作用而继续移动。利用这个特点,我们可以轻易地做到快速且精确的定位,不但可以大幅增加系统的定位性能,更可以减少系统设计时的复杂度。
超声波马达在低转速时有较大的输出转矩,可直接驱动负载
这是超声波马达另一个相当重要的特点,一般常见的电磁马达若要达到低转速时有大输出转矩的特性,通常要加上齿轮变速机构来降低转速才能够达成;而超声波马达不需要这类减速机构就能够直接驱动负载,不但可以减少减速机构的重量与其所占的体积,更可以避免因为齿轮变速机构所产生的振动、冲击与噪音等问题。
另外,目前计算机中所使用的光驱和硬盘机,磁头的直线运\动是使用电磁马达和齿轮机构来实现的。在这样的传动系统中要进一步减小机构的体积,并提高定位精度是相当困难的。如果利用直线型超声波马达的直接驱动特性,制造出更雹更小且高定位精度的传动系统就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超声波马达运转较为安静
本文前面已经提过,因为超声波马达的振动频率高于我们耳朵所能感受的范围,而且不需要变速机构即可直接驱动,因此避免了机构振动所产生的噪音。所以在某些需要安静的场合,例如医院、办公室、图书馆……等场所,使用超声波马达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日本东京的市政办公大楼中,便有使用超声波马达驱动的自动窗帘。
除了上述主要的特点外,超声波马达还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响应快速、结构简单……等特色。不过有优点也会有缺点,例如摩擦会造成磨损的问题,而且由于超声波马达使用压电陶瓷材料,其材料特性也直接影响工作的性能。以下让我们来看看超声波马达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吧!
超声波马达不适合高速运转
我们已经知道超声波马达在低速运转时的某些特性比电磁马达好,但是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一样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若我们拿同样一片压电陶瓷接上固定的电压时,可以发现到在不同的温度下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积变化,在超过了某一特定温度后其压电效应甚至会消失!又超声波马达是以摩擦的方式来产生运\动,摩擦会生热,转速越快摩擦得越快,产生的热量也越多,于是造成超声波马达内部的压电陶瓷材料温度也就越来越高,进而影响输出性能。所以超声波马达不适合用在需要高速运转的场合。
超声波马达使用寿命较短
因超声波马达是利用摩擦驱动的方式运转,有摩擦势必会产生磨耗,长期下来摩擦接口会变得越来越光滑,所能产生的摩擦力也跟着变小,马达所能输出的力也相对地变校虽然目前有许多减少超声波马达磨耗的设计以及较好的摩擦材料,不过和一般的电磁马达相比,超声波马达本质上还是无法比电磁马达长寿。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超声波马达定速控制的设计较为复杂
在前面提过超声波马达在精密的定位控制上有其先天的优势。但是在某些需要以固定速度运转的场合,反而不如传统电磁马达适用,这是因为超声波马达内部的温度与摩擦接口的摩擦系数会随着操作时间及温度而改变,亦即超声波马达输出的性能会因为运转的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还有因为正转与反转的动态特性亦不大相同……等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如果要用超声波马达来达到精密的速度控制时,我们需要比电磁马达更为复杂的控制设计才能够达成。
超声波马达成本较高
超声波马达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目前的压电陶瓷材料价格较高。此外,还需要配合使用较好的摩擦材料以及高频的驱动器来使压电陶瓷产生高频振动,而良好的高频驱动器在设计上较为复杂,所以价格也偏高。这些也是导致现今超声波马达价格比电磁马达高的主要原因。
根据超声波马达的特点,在某些场合,例如低转速时要有高转矩输出、间歇性的运动、空间形状受限制、安静以及其它特殊需求的场所,使用超声波马达会比电磁马达更为合适。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在照相机、手表、汽车、医疗设备、航天工业、精密定位设备、机器人、微型机械等领域里找到超声波马达的踪迹。在未来,超声波马达甚至有可能取代部分的微、小型电磁马达。
超声波马达的应用
让我们来了解超声波马达目前有哪些成功的应用吧!日本的CANON公司最早将超声波马达使用在照相机的透镜驱动上,因为超声波马达可以做成中空的结构,使得对焦系统的结构变得简单。而且由于直接驱动的特性,没有减速齿轮的惯性以及噪音。此外,当电源切断时,马达会立即停止不再移动,具有高度的制动性,不但对焦快速而且准确,大大提升了照相机的对焦性能。
这么好用的马达当然不会只由CANON公司所独享,其它如NIKON、MINOLTA、OLYMPUS等公司都推出使用超声波马达驱动的镜头。另外,SIGMA公司在大口径的望远镜中也使用到超声波马达。
日本SEIKO公司已研发出小型的超声波马达,其大小分别为直径4.5毫米、厚度2.5毫米和直径8毫米、厚度4.5毫米两种。它们可用于手表上的日历驱动和振动提示功能,并且已有一系列的产品。
超声波马达因为体积小重量轻、比同尺寸的电磁马达能够输出更大的力,又不受磁场影响,举凡在航天飞机、无人探测船、人造卫星……等上面,超声波马达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美国航空暨太空总署已经成功地将超声波马达应用在无人探测船的机械手臂上,所使用的超声波马达比同功能的电磁马达减轻了40%的重量!
另外,北京清华大学亦研制了世界上最小的超声波马达,直径只有1毫米,长5毫米,重量仅有36毫克。在未来或许可以发展出微型机器人,能够携带药物或微型机械,在人类的身体中进行如血管清除及药物投射等工作。
除了以上的应用以外,由于超声波马达的位移分辨率可以达到次微米甚至是纳米级的精度,所以未来在一些精密仪器、医疗设备以及半导体制造设备中,超声波马达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看到这里,各位是不是对超声波马达有了基本的认识呢?原理其实非常的简单,而且也有其独特的地方,然而综合超声波马达的特性以及成本上的考虑,目前还是不可能完全地取代电磁马达。不过如果结构设计合理,应用场合选择得当,超声波马达可以和电磁马达相互截长补短,获得更广泛而有效的应用。

网友O:
我认为超声波马达还需要继续改进, 想办法把超声波的能量转化为转子转动的能量, 而不是靠摩擦来驱动转子的旋转, 这样就能克服文中提到的缺点.

网友P(2005-04-24):
karl的帖子都是精华。

网友Q(2005-09-26):
耐心看完了

网友R(2006-08-16):
先顶再看!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电磁马达居然也是第一次听到,惭愧!!

顶,好帖

网友S:
看一下,了解一下.

网友R:
好帖,顶!顶!顶!!
还有没有关于超声波马达的资料?
我比较想多了解一些QQ171719202

网友T(2007-07-24):
非常好的文章

网友U(2008-02-03):
超声波马达的驱动来源并不是超声波——事实上整个马达根本没有超声波的存在。
超声波的叫法只是因为驱动电源的频率非常高,一般在20KHZ以上,才被称为Ultrasonic motor(USM),中文翻译过来就成了超声波马达了。
有一种超声波马达,在驻波行波的能量转化时,使用的介质是空气(或者其它流体,这类被称为非接触式超声波马达),这个能量转换过程里面是有超声波存在的。
fufi讲的就是这个了,这类马达可以做到转速很高,但是转矩极小,结构复杂且不规则,最重要的是丧失了大保持转矩的优点,目前还未看出有什么应用价值。
这个文章讲的还是很不清楚的,建议大家看一下关于特种电机的书,讲的比这个明白。网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