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1):
总体采用西门子S7-300.
1.请问电源模块比如PS 307,5A中,这个5A是不是指后面所有点模块和CPU所消耗电流的总和要小于5A?
2.点模块的电流负载比如数字量输入16X24V DC,指的是从背板总线吸取的电流55mA呢,还是指从L+/L-吸取的电流40mA呢?
3.点输入模块比如16X24V DC,请问后面这个24V DC什么意思?
4.我的数字量输出准备使用24V继电器隔离,然后去驱动电磁阀,请问选型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西门子有8X继电器输出,2A;和8X继电器输出,8A。请问这个2A和8A是不是要和继电器线圈相匹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1.5A 包括CPU和扩展模块所用电流,其余的你可以用到I/O上;
2.16X24VDC指的是16点输入,输入信号电压为0/24VDC;
3.24VDC的DC指24V直流
4.如果是小型电磁发可以直接驱动,只要不高出输出继电器的2A/8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