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

楼主(2004-02-11):
请问:不经变压器变压而直接整流的电路中,经常在接整流桥前并联一个电容和电阻,以进行降压和限流,为什麽这两个元件可以起到降压和限流的作用?
请指教?????????

网友A(2004-03-23):
为什么?
奇怪

网友B:
电容起降压和限流作用。电阻起泄放作用。
以工频50HZ为例,容抗(欧)=1/(2*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227950288*f*c),其中,f为频率,单位为HZ,c为电容的容量,单位为法拉。
一微法拉的电容,容抗约为3183欧姆。
通常并联电阻的阻抗比电容的容抗大得多,并联的总电抗基本取决于电容的容量大小。
一微法拉的电容,大约提供70m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