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1):
望朋友帮忙!
6RA7075-6DV62调速器使用时 要设置哪些参数(只要一般的调速运行,带正反向点动,可弱磁调速)
最好能提供一份典型的接线图
先谢了!

网友A:
走网络控制还是单机调速?
电位计调速还是上位机给定。
……
而且你提供数据不全

网友B(2015-09-30):
171 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