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1):
三菱的PLC我只用过FX2N的,今天老板突然要我明天去出差,用的却是A系列的。
所以想赶紧找点资料看一下啦!
不知哪位朋友能解我燃眉之急,多谢啦!
如果有的话可发至我的邮箱:mygodlimygodli@163.com
20M的空间,4M的符件。
多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的PLC我只用过FX2N的,今天老板突然要我明天去出差,用的却是A系列的。
所以想赶紧找点资料看一下啦!
不知哪位朋友能解我燃眉之急,多谢啦!
如果有的话可发至我的邮箱:mygodlimygodli@163.com
20M的空间,4M的符件。
多谢啦!
呵呵!!你不得了!
前幾天Q系列轉A系列,現在你卻是"三菱的PLC我只用过FX2N的",又要A系列,我一陣暈眩.
我的版上人物,各個奇門遁甲,飛天走地...不得了!你到底要啥??

楼主:
利昌机电老兄,你好:
     可能你是对我有点误会了,我以前对三菱的PLC确实只用过FX2N,我现在的情况是老板临时要我做一个A系列的项目,而我师兄前一段时间刚好用Q系列的写过和这个项目比较接近的程序,所以我想把这个Q系列的程序转为A系列的,用来参考一下,拿来主义啊,哈哈!
   而我以前确实没有用过A系列的PLC,所以在此求教于各位前辈。不知如何把Q系列的这个程序转换为A系列的,在转换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另一个问题是现在我已找到了A系列的编程手册,但是还想找一个A系列的AD模块的编程手册,只知是8通道的,具体型号忘了记;还有就是A1SJ71UC24-R2和A1SJ71UC24-R4两个通信模块的编程手册不知如何才能找到?小弟在此先谢了!
   另外,小弟还是在校的学生,做事自认为还算踏实,绝不敢在各位前辈面前故做玄虚,措词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海涵!
    我的邮箱是email2008@sohu.com或者mygodlimygodli@163.com(可以收大的附件,共20M)。如果哪位前辈有相关资料,希望能给小弟发一份。多谢!

网友B:
中文版...300多頁,掃描是不可能的了!E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