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GPPW與GPP-W-E亂碼嗎?

楼主(2004-02-11):
您的GPPW與GPP-W-E亂碼嗎?
先進我的電腦
再進控制台
選取網際網路

楼主:
續..
選取字型
下拉到日文選項
將日本字型檔全部刪除即可

网友A:
請問利昌機電兄:
小弟使用5d5c之gppw英文版本,中文註解可正常顯示,
但列印ladder時中文註解皆變成日文,請問有解決之方法嗎?
叧請問該如何將日本字型檔全部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利昌機電兄:
小弟使用5d5c之gppw英文版本,中文註解可正常顯示,
但列印ladder時中文註解皆變成日文,請問有解決之方法嗎?
叧請問該如何將日本字型檔全部刪除?
看上面!之後去x:\windows\font\去刪除字型!^^

网友B:
有部分日文字體無法刪除,就是這部分字體影響了.怎麼办?

网友C:
请问"\windows\fonts\"中哪个是"日本字型档".

网友D:
多谢我懂了

网友E:
楼上的兄弟日文字体是怎样删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部分日文字體無法刪除,就是這部分字體影響了.怎麼办?
貼圖給你你都迷糊...^^...看..

网友E:
我的OS是WINXP,编程软件是SWOPC-FXGP-WIN-C.删了一部分没用,还有一些日文字体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