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2):
大家好!
    本人想请教一下大家关于用单片机拨打电话系统应该怎样做!
    系统功能包括:
    能拨打预先设定的电话,对方摘机后有一段简短的回复。

网友A:
使用单片机控制双音拨号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B:
有一个笨办法,用单片机带一个电话,再带一个录音机,准行,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C(2004-10-11):
用mt8880双音多频芯片 实现拨号  用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D:
楼上的说得正确

网友E:
低成本最简单的芯片5088也可

网友F:
呵呵!加封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G:
看上去不错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