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2):
各位前辈:
      有请了!!!在选择变频器的进线电抗器上有什么新的还请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使用进线电抗器的主要目的是滤掉谐波还是为了一直浪涌电压

楼主:
是为了滤波,防止在装置运行过程中各电气元件间的影响!

网友B:
当然是按照进线电流选择了。现在的进线电抗器用不着你选,只要把你所用的装置型号告诉电抗器生产厂家,就有对应的进线电抗提供给你,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