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2):
编程怎样才能取得温控系统(温度计)的温度?
小弟初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

要用哪些硬件设备和软件才能实现?
请大虾不吝指教!

网友A:
首先要確定你的溫度計有通訊接口,再要了解你的溫度計的通訊協議,然後用軟件編寫一個通訊軟件就ok

楼主:
如果要取得温度,是不是必须买有通讯接口的温度计?

温度计还有通信协议吗 ?你有没有相关资料。能不能发给我?
CoolSlob@163.net.

楼主:
别人说要D/A转换,,是这样吗?

网友A:
不明白你想怎樣,
1.如果你是使用溫度測試儀測量溫度,想送到pc那你就要確定你的溫度計有通訊接口,再要了解你的溫度計的通訊協議,然後用軟件編寫一個通訊軟件.
2.如果你是測量加熱對象的溫度,想自己做測溫設備,則其中一種做法為:使用熱電偶得到電壓,使用溫度變送器調整為標準電壓,把標準電壓值送入d/a,使用單片幾讀取數據.
方法很多,要看你的要求.

楼主:
我想实现你说的第一种。

网友B:
关于接口。
我现在也在做类似的项目。我知道MSComm 控件可以提供了一系列标准通讯属性和方法。使用它可以建立起应用程序与串行端口的联接,为实现远程通讯。
但我还是不明白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的通信协议怎么设置?
pc怎么判断接口过来的数据有效,哪些有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在做类似的项目。我知道MSComm 控件可以提供了一系列标准通讯属性和方法。使用它可以建立起应用程序与串行端口的联接,为实现远程通讯。
但我还是不明白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的通信协议怎么设置?
pc怎么判断接口过来的数据有效,哪些有效?
我暈,沒有通訊協議你怎樣知道那些是你的數據,或者控制對象怎樣知道你要啥數據.拜託,先自己找找資料來看看,不明白再問.

网友A:
你在做這樣的項目,居然連通訊協議都不知道??不同廠家的通訊協議有可能不相同.

网友A:
溫度計的通訊協議找原廠家拿

网友A:
論壇里有vb與plc的通訊例子,可以參考.

网友A:
你提供通訊協議,或告訴我你溫度計的,型號,廠名,我可以幫你寫一個通訊程序.

网友B:
通讯协议,是modbus协议。
通讯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我寫好就貼上來啦,具體溫度計型號??

网友B:
测温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的纪录仪表是IT Recorder AX 100.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