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2):
现有一套进口设备,停机半年后重开发生故障。CPU318-2DP,通过profibus下面带6个ET200S从站和2个FESTO从站。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个ET200S从站通讯发生故障。接口模块型号是IM151,电源PM-E  24VDC,I/O模块131-4BB00-0AB0,132-4BB30-0AB0。CPU MESSAGE显示没有找到该从站,I/O ERROR。现象是CPU318上面的BF红灯亮,IM151的BF灯亮,PM-E、131、132的SF灯亮。请教KARL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其它从站运行良好,另外硬件配置、接线、地址分配都没有问题。

网友A:
请加入论坛观看:
[Post=20]IM151的BF灯亮,PM-E、131、132的SF灯亮,一般说明电源有问题,查模块BUS,查PM-E,151,131,132。

如果SF灯灭,BF灯还亮,则:
BUS通讯的检查方法:拨动BUS接头上的终端电阻开关看本站和下一站BF灯的变化,此站IM151和其他站调换以排除IM151问题,整理或换此站到前一站的BUS线。
一般经验,Profibus线的问题几率占通讯故障98%以上。你可以保证接线没问题,但线是不可以用眼睛和万用表确定的。

此站的IM151也值得怀疑,小心别轻易和其他站对调,先解决SF灯亮的问题。
[/Post]

楼主:
多谢karl。我也是怀疑电源有问题,不过我不在现场,无法去检查电源的状况。下次去的时候一定给它彻底检查一下。

网友B:
BF灯是否Bus Fail,

网友A:
是。
但此例和网上其他Bus Fault有别,主要原因是此站SF(system fail)问题,此Slave没启动自然BF了。

网友C:
我碰到过类似现象,当时是电源问题。

网友D(2005-04-29):
检查你的网络连接接头,及网线.
否则,更换IM151

网友E:
换个PM块吧~哈哈

网友F(2008-04-05):
看看,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