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64MR

楼主(2004-02-12):
请问高手,以下程式
ld m8000
out m8035
out m8036
ld x001
out m8037
在FX2-64MR中使用时没办法使PLC STOP,在编程软件中没办法进入参数设定中选择使外部RUN/STOP输入有效,我没FX2-64MR手册,请各位高手帮帮我,谢谢!

网友A:
軟體論壇正在提供下載中文操作手冊,快去!

楼主:
从手册上看,我的程式没问题,但就是不能使PLC STOP ,请高手帮我找出原因,谢谢!

网友B:
分析了一下不全的FX2资料,可能要对PLC的参数进行设置才能实现该功能.编程手册上没有说明要如何进行参数设置.可能要连上PLC才能进用软件进行设置.可能要指定哪个输入端为强制ON的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手册上看,我的程式没问题,但就是不能使PLC STOP ,请高手帮我找出原因,谢谢!

是奇怪!許久沒玩三菱,我接硬體試一下!

网友D:
您的程式沒錯
有可能是主機上的RUN/STOP(在通信口旁的開關)必須撥到STOP
再來就是接線部分,您的STOP是用X001,至於RUN您要接的是在輸入端有一個RUN接點上
或著您可用輸入端的任一點不過程式要改一下

不好意思,圖不會畫所以用文字敘述

网友E:
6楼是正确的。

网友B:
开关在STOP位.RUN的输入地址从手册上看好像要指定,STOP的输入为任意驱动M8037的X地址号

网友B:
即使开关在ON位,当驱动M8037的输入有效时也应为强制STOP.如果不符合上述结论,应该还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F:
要使M8037发生作用,在电源接线口附近的RUN点上必须不接线。

楼主:
多谢各位!我的PLC的小开关有打到STOP,但在软件中没办法进入选项--->PLC类型设置--->选由输入控制运行,用FX2N测试我以上的程式可以使PLCRUN或STOP,但FX2却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你的思路和我一样,我现无PLC,所以在在软件中没办法进入选项--->PLC类型设置--->选由输入控制运行.试一下在线编辑状态看能不能进入.还有,FX2 PLC在电源接线端附近有无RUN端子,如果有的话不要接线.我已有7年没用过FX2的PLC了,端子的分部早忘了,资料基本上也扔了

网友G:
FX2的端子上有RUN端子的!另外新生产的FX2还有RUN拨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