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指令

楼主(2004-02-12):
请问循环指令是怎么工作的?在程序循环扫描中,它的循环体怎么循环?

网友A:
循环指令的工作是在指令之间的程序段按编程员所设的条件(如循环次数,开关条件等)进行工作。

网友A:
扫描同期所用的时间一般来说都比循环程序段的时间要少(它一个程序段执行的时间可能是若干个扫描周期时间),程序循环扫描中,循环程序段将按扫描记忆来执行它的动作,执行完该程序段,扫描到后再按设定条件判断是否继续循环。

网友B:
试试图解S7-300/400的CPU循环和用户程序循环的关系:

网友A:
多谢老大改精补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