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2-13):
怎样才能使人机界面在M1置ON时自动显示一个画面啊?界面是GOT940的。

网友A:
一个笨方法:比如设定D0为画面转换,那么在M1置ON时,给D0赋一个你想显示的画面号。

网友B:
是用WINCC吗,我认为在WINCC可以

网友C:
是GOT940,不是WINCC

网友C:
GOT940是三菱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