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辨识

楼主(2004-02-13):
变频器参数自辨识时,手册上说要断开负载(减速器等),可我们起重机电机,减速器,卷筒太大,断开太麻烦,如只按照铭牌参数输入又怕不准确,如何处理?

网友A:
你用的变频器有点象三菱A500系列变频器的自整定功能,可以自动测出所带负载的参数,使变频器发挥最优性能。按手册上说要先空载自整定(分运动测试和停止测试),再进行满载自整定(分运动测试和停止测试)。我试过,当时也是和你一样太麻烦。不过不要紧的,可以先手动设置参数再带负荷自整定,也可以直接进行自整定。我想因为变频器只取保险系数大的参数吧?试试?有空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