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3):
请问Fx2N中的PWM FNC58到底是干什么的?

脉冲宽度和周期应该怎么设????

用它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吗?

网友A:
PWM 指令是脈寬調制指令.
"PWM S1 S2 D":
S1指定脈沖寬度,範圍0-32767ms
S2指定周期T0,範圍1-32767ms
D指定脈沖輸出Y的元件號(只能用Y0或Y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M指令是脈寬調制指令.
"PWMS1S2D":
S1指定脈沖寬度,範圍0-32767ms
S2指定周期T0,範圍1-32767ms
D指定脈沖輸出Y的元件號(只能用Y0或Y1)

补充:S1指定脉冲宽度即工作时间,D指定脈沖輸出Y的元件號在FX2可任指定一个Y。
该指令我也没用过,应该可以控制电机转速。高手来告诉我们一下,可以控制电机转速吗? 谢!

网友C:
这个指令是脉冲宽度调制呀!

网友D:
FX0S/FX0N/FX2N只能指定
輸出Y0或Y1
FX2可指定任意Y
看以下:

當然可以!如何用而已!

网友E:
如果变通使用的话不但可以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 还可以变更其正反转。

楼主:
能给我举个控制转速和正反转的程序例子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给我举个控制转速和正反转的程序例子吗?

跟你換這可愛的夥計.

楼主:
给你了,我怎么办啊?

网友D:
你真傻...還是裝傻!..............再生呀!

楼主:
你先给我举个程序例子吧!!!

网友F:
呵呵,好玩哦!谢谢了,心情好多了

网友G(2004-04-05):
用来做一轴伺服定位控制,正反转用电子电路切换或要求不高时用继电器切换,控制老式一点的伺服电机很有用处,(接个小的转换电路变成0-10V随数字.)但只应用在普通节约成本精底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H(2004-07-02):
能说得再清楚一点吗?

网友G:
今天有空,将我以前做过的与你说下.PLC里用数据D来控制输出脉宽,再用一简单的电路将输出转换为0-10V的电压(这个电路简单的在30的手册里有,)如果要正反转则另取一点来控制一个继电器来切换如果要求高时可将0-10V的电压再用运算放大器处理一下变成-10V--+10V,这样就可直接控制正反,但是这种方式的零点非常难调,因为电路很能难做到专业水平.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真傻...還是裝傻!..............再生呀!

网友J(2004-08-25):
找手册研究一下不就明白了。实在不解,找台达DVP PLC的应用资料,有例子的,仿制FX系列的,指令相同。

网友K:
获益非浅

网友L:
多看看资料吧!

网友G:
我是为人民服务的:)

网友M(2006-01-22):
将Y0(Y1)接到有PWM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就可以实现用PLC调速了。

网友N(2006-08-10):
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