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3):
有个问题,如果要PLC持续向上位机发送多个不同数据
用什么样的思路?
1,将待发送的数据,用特殊字节分开存放在一个寄存器中,用定时器,每隔几十个毫秒发送一次,当上位机接受到数据的时候,再将数据分隔开。第一段数据是什么,第二段是什么。。。
2,将待发送的数据放入不同的寄存器,用定时器循环发送出去,用特殊字符,标示数据的寄存起地址。
还有,我可以直接用多个XMT来发送不同的数据吗 ?不做定时的。
接受呢?用什么思路?

网友A:
不必用特殊字节吧,只要加上启始符和终止符,中间的数据自己知道每个字节的含义就行了

网友A:
如果你的数据中有可变长度的数据的话,才需要用特殊字节

楼主:
谢谢,dzfa的回复不过,不过,你可以回答剩下的两个问题吗?

网友A:
个人认为第一个思路最好,所有数据同时发送,时间延迟最小。
第二个思路也可以使用,但两次数据发送之间的间隔就会比较大了。
至于第三个思路,200不允许有多个XMT被同时调用,如果你使用多个XMT发送数据,必须保证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XMT被调用。

网友A:
你上位机想用什么作呀?不知道,没办法说。

楼主:
我用VC
我如果将多个数据串起来,一起发送的话,恐怕要超过255个字节。怎么办?

网友A:
VC中如何接收数据我不清楚。
你的数据如果一次不能全部发送,就需要使用你的第二种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