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3):
如何将已编好的程序块导入源文件,有两种方法:
1.打开所要导入源文件的功能块,在LAD/STL/FBD编辑窗口中选择菜单FILE-->Generate Source...,输入源文件名,选择要导入的块,点击OK.后就可以在工程管理器里面的SOURCE项下找到刚才生成的源文件.打开即可
2.首先在工程管理器里面的SOURCE项建立一个源文件(打开SOURCE项,菜单:INSERT-->S7 SOFTWARE-->STL SOURCE).打开,菜单:INSERT-->BLOCK,在打开的界面选择需要导入的块.结果同上
至于在源文件中要作什么处理,请自便了.呵呵

网友A:
不错!UP。

另外给大家一个源文件示例:
在项目的SOURCE文件夹里
====================================

ORGANIZATION_BLOCK OB82

TITLE =    SAFTY FOR profibus DP

//   for XXXXXXXX

AUTHOR:   Karl
FAMILY:   SHA
NAME:     Safty
VERSION:  00.11    //
KNOW_HOW_PROTECT

BEGIN
NETWORK
TITLE =   <Safty Profibus-DP>
//
     A     M    0.1;
     A     I     0.1;
     L     S5T#10S;
     SD    T     7;

     A     T     7;
     L     S5T#30S;
     SP    T     5;

     ON    Q      1.1;
     O     M      1.0;
     R     T     5;

     A     T     5;
     =     Q    33.1;
     =     Q    33.4;
     =     Q    44.3;
     R     Q    33.2;
     R     Q    33.3;
     R     Q    33.5;

//    Other networks
END_ORGANIZATION_BLOCK

你可以以此模式写你自己的程序
=======================================

双击打开源文件,选Compile,然后在Blocks文件夹自动生成加密的OB82。

网友A:
此贴在多个论坛转载,加钻鼓励。

楼主:
不会吧,没几个人看,回贴也没有。

网友A:
哈哈,看得少,是定位的问题。新学习的朋友不知是做什么用,不好评论呀;老手不需要看。所以相应的网友数量相对较少,回帖就少,访问就少。

但此文对S7用户确有意义:
1.大项目的结构化编程。
2.程序的保护。

网友A:
谢谢华南虎老兄的支持!

网友B:
很值得借鉴

网友C:
谢谢,可以对程序的包含讲的更详细点吗?

网友D(2004-03-30):
Up...Up..Up...
偶最近想自学S7-300,可公司没有资料!去代理商那里自己买又比较贵,只好去书城买了一本教材,可里面只是泛泛而谈。偶昨天看了一天书体会还是有的,呵呵。S7-300的编程好象采用了高级语言(如C语言)的方式,子程序调用时带有形参实参...倒...有点头大....5555没有详细的资料真是烦呀!!!!

网友E:
A M 0.1;
A I 0.1;
L S5T#10S;
SD T 7;
A T 7;
L S5T#30S;
SP T 5;
之中的”S5T#10S,S5T#30S”是设定电机启动的时间吗?正对这个迷惑

网友F:
请问下,加密了后怎么解密呢??

楼主:
版主曰:不可说.

网友G:
很好.以后可望多多指教哦.向你学习

网友H(2004-05-24):
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吗?
期待中。。。。。。

网友I(2004-08-02):
保存该网页

网友J:
深受启发

网友K:
但是如何解密呢!

网友L:
SOURCE是干什么用的?从来没用过,请高手详细说明一下可否?

网友M(2004-09-13):
这种方法很容易就被解密了,能不能加密码啊?
方便的话请告诉我。

网友M:
我的EMAIL: mayj@sohu.com

网友N:
的确用得不多,但先了解还是需要的,我顶

网友O(2004-11-30):
谢谢!有解密方法么?

网友D:
UP...
手册是指出:建议一般用用源文件的方式编写程序,这样比用程序编程窗口里直接编程的好处是能够在编译时在error栏里查错。而且所以有的块都能在一个STL SOURCE或者SCL SOURCE里编程。当然还会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好处,因为我也是个新手,才学不到一个月。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P:
不是太懂, 还是谢谢!!

网友Q:
这个我会, 但是我不太明白,如何引用在source 中的程序

网友R(2005-01-16):
我是第一次看到,顶!!!!

网友S(2005-02-21):
新手上路
好像可以用来给程序加密,玩过

网友T:
值得借鉴

网友U:
对我有帮助,顶。

网友V:
高手!看来干西门子很长一段时间了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A:
不错!UP。

另外给大家一个源文件示例:
在项目的SOURCE文件夹里
====================================

ORGANIZATION_BLOCK OB82

TITLE =    SAFTY FOR profibus DP

//   for XXXXXXXX

AUTHOR:   Karl
FAMILY:   SHA
NAME:     Safty
VERSION:  00.11    //
KNOW_HOW_PROTECT

BEGIN
NETWORK
TITLE =   <Safty Profibus-DP>
//
      A     M    0.1;
      A     I     0.1;
      L     S5T#10S;
      SD    T     7;

      A     T     7;
      L     S5T#30S;
      SP    T     5;

      ON    Q      1.1;
      O     M      1.0;
      R     T     5;

      A     T     5;
      =     Q    33.1;
      =     Q    33.4;
      =     Q    44.3;
      R     Q    33.2;
      R     Q    33.3;
      R     Q    33.5;

//    Other networks
END_ORGANIZATION_BLOCK

你可以以此模式写你自己的程序
=======================================

双击打开源文件,选Compile,然后在Blocks文件夹自动生成加密的OB82。

这个只是给OB82加密吗?
还是还有别的东西啊?

网友U(2005-03-28):
此贴对我帮助很大,顶!

网友W(2005-09-04):
不知是做什么用,不好评论呀

网友X(2005-10-19):
告所谓的版主:是不是故弄玄虚

网友Y:
很好
希望好的东西以后大家共享!

网友Z:
我要好好学习一下,呵呵,以后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A(2006-11-25):
回45楼加密的核心是KNOW_HOW_PROTECT 这一句,对哪个块加密要看这个源文件是哪个块的!
要解密就要有源文件,打开去掉KNOW_HOW_PROTECT 后,再编译一下原块就可打开了

网友AB(2008-05-28):
没有源文件,没法解密,把源文件解到块文件中就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