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模拟量控制

楼主(2004-02-15):
我用的是西门子S7-300 PLC编程  ,要对生产线进行全程控制(20t/h大型食品厂),要控制的模拟量有重量、电压、电流、蒸汽流量进行控制,对重量的称量转换已成功实现,不知电压、电流、流量的称量转换是否与重量一致?
   请高手指点或有兴趣者来信共同探讨,最好是c语言实现!谢谢!
e-mail:x_jin@21cn.com

网友A:
高手,用C语言来编PLC,没见过

网友B:
西门子的PLC软件有C语言开发包!不过很少有人用。

网友A:
说的是SCL吧,那可是基于PASCAL的,不是基于C语言的呀

网友C:
是否可以说清楚点,你是指在外部用硬件将检测信号转换为相同类型的信号接入模拟量模块,还是指已经接入模拟量模块然后换算.前一种是可以在硬件上实现的,后一种只不过是程序的问题,也只不过是根据现场工艺得出换算公式然后再用程序来表达而已.

网友D:
有现成的。

网友E:
为什么不用step7啊,软件硬件的兼容性好,操作也方便。按照硬件说明便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