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6):
从日本引进的设备使用了GP450,550,却没有这两个东东的说明书和里面的程序.现在有GPW-CB02(九孔串口)和GPpro2(日文版,GP内程序也是日文,GPpro2安装于日文DOS下,使用NEC PC98电脑).但是却无法将电脑和GP联机.也不知问题处在哪里.只显示通讯ERROR.由于GP内的程序过于复杂,如果没有源程序作参考,很难重新编.想更新----因为有些GP好像不行了------都不行.问了中国的几家GP代理店,或说不知道,或说不是他们卖出去的他们不管,就算我愿意给钱也不行.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在此求教各位大虾了,给小弟指条明路,不甚感激!!!另外有的话我想要本GP450和550的说明书(语言版本不限),可以出钱购买.
谢谢阅读此帖!!!!

网友A:
你先去下載 Microsoft AppLocale Utility 語言轉換系統.
日文系統編輯的程式必須先經轉換與修改,若是讀出來再傳進去要出錯,Microsoft AppLocale Utility 讓你在一套OS下以各國語編輯.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
我有日文系统和日文软件。我所说的好像不是语言的问题。
谢谢回帖!

网友B:
您的PLC廠牌機種要選對,人機機型也要設定,傳輸設定檢查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遺漏沒設定到的??

楼主:
我能想到的都查过了。正在和NIHON DIGITAL CO。联系中。
谢谢回帖!

网友C:
是GP下载电缆的问题,我有GP340/430?大概也是日本的旧屏,用现在的GP下灾电缆无法连接,我用很久以前的电缆就OK了!

网友D:
以前我有一根,不过送人了。
现在……

网友E:
有时候是您笔记型电脑的问题,要是您是使用电池的电源时,RS232传输有时候换变得怪怪的,可能是电压不足吧??这时候插上电源供应器后,突然又能连上了  ← 我的经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_^

楼主(2004-05-07):
一直就是用电源适配器供电,很少使用内置电池.我想也是电缆的问题.问过PROFACE的国内代理商和生产商,可他们说没办法,因为不是问他们买的.他们不负责技术支持.
郁扪~~~~
去问日本公司,他们理都不理,连个回复都没有
该死的.

楼主:
现在我想换各个软件试试.不知道哪位高手有没有GP-PRO2  FOR  IBM / DOS.最好是日文的.谢谢!

网友F:
要DOSV吧!

http://www.gkong.com/downloads_gkong/e_plc/dos/DosV-Japan.rar

http://www.gkong.com/downloads_gkong/e_plc/dos/Win-imac-60.rar

這是IMZ(影像檔)編輯軟體,一道替你準備好,這是6.0 PRO版本,內含序號.
將DosV保存好...難找的東西.

GP J  800大概有!有一份大概6年前的視窗日文版要找一下!

网友B:
奇怪了,正常應該是可以啊??
我用一般的CB02傳輸線來傳都可以啊,連GP410都一樣可以用CB02來傳送也,您用全日文的作業系統,對於日本來的程式下載應該是可以更順手才對呀,您的人機要是有設定程式保護的話,可能就讀不回來囉,您有原始檔案嗎??要是有的話您可以將程式寄給我,我可以幫您轉成現在一般能使用的WINDOWS版本,再來DOS-V這個程式可以安裝在您現在使用的一般個人電腦中,您再用日文DOS-V將GP-PRO2啟動然後接收人機的畫面看看,要是還是一樣的結果,我想可能也無解了
順便問一下,您的人機畫面還能顯示嗎??我的意思是能確認程式還存在嗎??因為人機裡面的電池,有壽命限制,而且鋰電池要是人機久沒送電的話,電力消耗完的話,可能會造成記憶卡的程式消失喔  ^_^

楼主:
首先还是要感谢您的热心!
不过你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想要的是能在IBM电脑上运行的gppro2软件。我有在NEC PC98上运行的 GPPRO2,系统运行良好。可就是不能和人机相连。我的人机应该没问题,运行良好。
你给我的是日文的DOS,是吗?这个我有,谢谢。
至于程序转换问题,我可以自己解决。谢谢。
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我只是怀疑CB02有问题而已。
不知道哪里可以下载可以在IBM电脑上运行的GPPRO2软件。我想试试。有人可以帮忙吗?
国内的代理说不能提供帮助,日本公司没有回音。没办法呀。

网友B:
machelec
請收簡訊

楼主:
正在收,先谢谢再说!

楼主:
可能是有程序保护吧。现在可以连上,就是读不出来。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另外,不知道哪里有GP450或550 的说明书下载?
人机后面有4个拨动开关SW1,不知道有什么功能?
有人知道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