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的问题!

楼主(2004-02-16):
请问Fx2n上的run/stop按钮可以用来控制PLC的运行和停止吗?
ld m8002
or m1
out m1
ld m1
。。。
。。。。
这样可以吗?

4AD输出为:
     12-bit conversion stored in 16-bit 2's complement form.
     Maximum value:+2047 Miminum value -2048
RESOLUTION: 20uA(20mA default range 1/1000)
到底输出范围是多大啊?

我要用输出控制步进电机 能直接控制吗? 会不会输出电流太小啊? 该怎么办?

网友A:
1.从程序上看好像可以,你试一下就知道了.不是按钮,是开关
2. 4AD是输入模块.数字量是在PLC内部运算处理时用的   12-bit conversion stored in 16-bit 2's complement form是16位的二进制数值有效值12位    Maximum value:+2047 Miminum value -2048是位数输出的最大范围   RESOLUTION: 20uA(20mA default range 1/1000是指输入电流信号的解析度在20mA的默认范围内是20uA(1/1000)
3.你搞错对像了

网友B:
呵呵,怎能用4ad來控制步進電機!!你的圖像好可愛

楼主:
我知道4AD不能直接连在电机上, 他处理后的信号的范围是什么? 可以驱动电机吗?

网友C:
FX2N-4AD是模数转换模块,就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它可以接收-10V~+10V的电压信号,还可以接收+4mA~+20mA和-20mA~+20mA的电流信号。既然它是输入模块,我想它不能驱动任何元气件吧?
还有,我想我所遇到的步进电机都是用脉冲来控制的吧?也就是说PLC发多少个脉冲,不仅电机转多少角度(视你的步进电机而定)。一般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发脉冲,或用FX2N-1PG或用FX2N-10GM等都可以驱动。
有兴趣大家讨论一下啊?

网友B:
使用fx驅動步進馬達,用fx1n就好啦,內置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