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接口编程?

楼主(2004-02-16):
我现在正在做得工作首先就是先要选择传感器测量生产现场中需要的信号,一个是温度信号,一个是速度信号。两个信号如果可以的话是输入到一个仪表中,然后该仪表通过COM口接入PC,然后用Delphi或VB编写接口程序,我知道要使用Mscomm控件,但电脑和测量仪表之间的协议是怎么达成的。即软件怎么才能办到读入正确的数据,怎么在温度信号中和速度信号中轮询数据。
最后我要软件实现的功能就是能将数据存到数据库中,形式大概如下。
温度                C1 C2 …Ci… Cn
速度                V1 V2 …Vi… Vn
时间(年.月.日) T1 T2 …Ti… Tn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2004-04-04):
必需按仪表的通讯协议编程。一般仪表会编号(不能有重号),通讯时先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