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6):
你们好,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用的是台湾普传的5。5KW的泵用的变频器,它在用的过程里突然间泵不转了,检查时面板上全显示为888888,然后所有的安键都没有反应,请各为老行家给我诊断一下,另我还在用的一台现在也是面板全显示为888888,但它还可以用,我是用PLC来控制开该变频器的,调速时是通过外接的电位器来调的。

网友A:
恭喜您,主版问题,换新机吧.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B:
前面一台基本无维修价值了,对于后面一台把面板换一下试试

网友C:
断送电后检查复位重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导,但我想问一下,更换主板或者维修主板可以的吗?另外对于变频器的维修检查步骤有哪位专家比较熟悉的,希望能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