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6):
我公司现有一条人造革生产线,同步控制是采用电动执行器0—10V来控制各回路变频器的,涨力信号采用的是旋转变压器,拾取的做调节用,可是误差很大,经常出现段纸现象,现想把它改用PLC控制,触摸屏监控流程,可是我14台变频器要用多少模拟量模块?有没有不用模拟量模块控制,是否有其它方法,请高手赐教!电话:13906882346/QQ:80772611/shi001@sohu.com

网友A:
是旋转变压器的测量误差大,还是控制误差大?你没有说清楚。按照你的要求,可以直接利用变频器自带的输入输出点采样,通过通讯由PLC或PC进行控制,用触摸屏监控。印刷与造纸行业设备上早有应用。

网友B:
张力信号,干吗不用磁粉。用‘三菱’张力控制器吧。我这儿有。tel:13710107137

楼主:
你可以做吗
你好,有何好的方案说来看看
欢迎联络13906882346

网友C:
小意思。只要你有诚意。

楼主:
同步控制/欢迎来电13906882346
关于同步控制/人造革生产线
我公司现有一条人造革生产线,同步控制是采用电动执行器0—10V来控制各回路变频器的,涨力信号采用的是旋转变压器,拾取的做调节用,可是误差很大,经常出现段纸现象,现想把它改用PLC控制,触摸屏监控流程,可是我14台变频器要用多少模拟量模块?有没有不用模拟量模块控制,是否有其它方法,请高手赐教!电话:13906882346/QQ:80772611/shi001@sohu.com

网友D:
采用总线是一种好方法!

网友E:
如果变频器型号统一更好,采用PLC和变频器进行通讯,不需要模拟量输出模块,触摸屏和PLC配套使用进行现场控制,另外最好把检测元件换成性能稳定的元器件,精度就又保证,象艾默生、富士变频器在象您这样的生产线上的负荷分配有一种下垂特性的参数不错,或者做几块负荷分配板也行

网友F:
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是专业自动化公司。

上海硅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工厂自动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为主要业务的高科技公司,依托大上海的整体科技实力,本着科技为先、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依市场需求为导向,竭诚为贵公司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本公司主要服务业务内容如下:
     1、承接各类国产、进口旧设备改造、成套机械的电气控制之系统设计配套;
     2、承接各类变频器、PLC、触摸屏等工业电器的代理销售、维修;
     3、承接设备的远程微机监控管理系统如汽车自动衡的数据采集管理系统等;
     4、其它客户要求的服务如单片机系统开发等;
     5、我公司自有品牌PLC及OP人机界面产品销售;
我们的业务范围函盖纺织、塑胶、电子、冶金、机械加工、电缆光缆、食品及包装等行业。

     联系人:上海硅岛  肖先生
     Mb:13511626955
     Tel:051257701101  02158609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