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6):
我公司现有一条人造革生产线,同步控制是采用电动执行器0—10V来控制各回路变频器的,涨力信号采用的是旋转变压器,拾取的做调节用,可是误差很大,经常出现段纸现象,现想把它改用PLC控制,触摸屏监控流程,可是我14台变频器要用多少模拟量模块?有没有不用模拟量模块控制,是否有其它方法,请高手赐教!电话:13906882346/QQ:80772611/shi001@sohu.com

网友A:
你好!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互相学习。我做了多套17单元的同步传动。
可以致电:13823995948

网友B:
关于同步控制
我现在接一个项目,共有20台电机需要联动,主要是要保证线速度一致,不知用什么传感器合适,另外,50W不知能否搞定

网友C(2004-05-17):
我曾设计过15台变频同步,用东元同步比例基板,安川变频器,不知可否到你的要求?

网友D:
同步控制!找我啊!绝对达到要求!075527647922找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