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6):
伺服电机 主从跟随

从电机还有一个模拟量输入 时刻调整从电机的转速

现在的情况是从电机跟随转速为400rpm/min

电机的转速误差是正负4转

我现在的给从电机的调整量也就是0到10转

用软件测试出如果我给电机一个1转的指令,它的响应为10毫秒 而且是在从-2转到4转之间
震荡
如果给一个4转指令则是从2转到6转之间震荡

请问一下 在这种转速误差下 这么小的电机调整量能起到效果吗?

另外电机的响应时间为10ms左右

而我给的调整量基本是1ms给一
呵呵  我工作  我开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 主从跟随

从电机还有一个模拟量输入 时刻调整从电机的转速

现在的情况是从电机跟随转速为400rpm/min

电机的转速误差是正负4转

我现在的给从电机的调整量也就是0到10转

用软件测试出如果我给电机一个1转的指令,它的响应为10毫秒 而且是在从-2转到4转之间
震荡
如果给一个4转指令则是从2转到6转之间震荡

请问一下 在这种转速误差下 这么小的电机调整量能起到效果吗?

另外电机的响应时间为10ms左右

而我给的调整量基本是1ms给一

建议考虑以下细节:
一般伺服的伺服周期应该是两毫秒,电机响应时间为10ms,有点过分,可否细调PID?

一般伺服的信号电压/转速比是可以设置的。既然只要400转,修改信号电压/转速比,提高控制分辨率。

即使在2000转的情况下,转速差两转就已经很大了。

楼主:
thanx
响应时间跟电机惯量有关吧
因为我的从电机负载惯量不小 所以响应时间挺慢的 啊

要提高响应速度 也是有极限的吧  我的p直已经设置的不小了
呵呵  我工作  我开心

楼主:
我在400转每分的情况下测试  8毫秒内平均转速误差很小 基本是千分之几啊
我的email jw_lyb@sina.com 欢迎指教
呵呵  我工作  我开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400转每分的情况下测试  8毫秒内平均转速误差很小 基本是千分之几啊
我的email jw_lyb@sina.com 欢迎指教

如果是这样,我只能说,您已经做得很好了。您想要什么效果呢?在毫秒级的稳定速度吗?这对一般伺服电机不太可能,所谓伺服,就是不断的调整、修正的呀。

要达到您满意的效果,要么换更高响应的伺服驱动器,或者,负载绝对稳定的话,可以试试把驱动器的积分和微分取消,只保留前馈和比例增益,也许可行。

网友B:
交流伺服还是直流伺服?
我认为主要取决于伺服驱动器。我们进口德国的交流伺服驱动器标明精度0.1‰10000转误差是1转。实际我们测量的误差是0转。我们使用自己生产的主轴电机和日本SUMDUK的编码器。编码器是1024线4倍频的精度非常高的。当然价钱是可以的。
负载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你说的那种震荡我没有见过。我们升速是连续测量的没有发现转速震荡。只是在定位准停实验的时候发生过找不到位置的震荡。

网友C:
检测手段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  基本上我排除了是电机问题造成效果异常的可能
集中于对位移传感器测值的错误信号上面的处理
我不知道各位对假信号的处理有什么心得, 我观察到一些假信号和某个正常的情况很相近
就是说正常的时候 也会出现和假信号类似的情况
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剔除假信号  真是难办阿
呵呵  我工作  我开心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位移传感器?输出什么信号?有没有数字量输出的东西可以替换?

网友D:
假信号是哪来的?为什么和真信号很相像?能再说说吗?说说你的分析。有用的信号和没用的信号共存,而且还相像,真是一个悲剧。

楼主:
的确是个悲剧
实际上情况是这样子,我使用的是位移传感器
举个例子,正常的情况,测得的电压范围应该是-0.8v到-2.8v 就是说是在-1.8v附近正负1V
但由于控制的要求,要对可能发生的-3.5v到-4v之间进行处理,就是说这个范围的信号也是正常的需要及时做出反应的一种情况,而且从信号的发生时间和采集的数据两个之间的差值范围
来说,假信号也可能和此类似。

我本来是怀疑是位移传感器的干扰问题, 所以我就将位移传感器固定一个位置,用示波器测试电压波形,好几次开车,停车,正常开车,就是几个循环吧,没有看见这个电压有变化,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种用静态的情况去类比于位移传感器变化的情况,这种检测手段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我不够耐心?真的很头疼的一个问题。从软件测得的数据来看也是有时候好,有时候出现异常情况(正常开车的时候不会出现第二种情况)。

呵呵
呵呵  我工作  我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