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7):
[fly]请问Fx2N-48MR-001是继电器输出,可以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吗?[/fly]

网友A:
不能吧,你继电器不可能产生那么快的脉波,也很容易坏,你需要使用一个MT后缀的

网友B:
MR是继电器输出,动作频率不能超过20HZ!当然不能用来控制步进电机!
MT是晶体管输出,动作频率可达100KHZ!

网友C:
三菱有专门的步进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D:
如果沒有特別要求,使用fx1n好了,只是少了一些指令,速度慢點,但是便宜,而且不需要運動模塊就可驅動步進馬達,

网友E:
使用FX-10GM定位模件,可以200K
工控无极限,难寻同路人

网友F:
各位大侠,FX2N有Y0、Y1两个触点是晶体管输出可用来做脉冲输出呀

楼主:
那也得是晶体管输出的才行!我现在知道了!

网友G:
一本上百頁的中文說明書跟你換

楼主:
说明书我有啊,购机送的!

网友H:
用FX2N-1PG也可以!

网友I(2005-06-10):
三轴步进控制系统
使用我们公司开发的EASYSMC步进电机控制板,用串口通信,可以控制多台步进电机.

详情登陆 www.lintron.com.cn

网友J:
FX2N可以用两个编码器吗?

网友K(2006-06-15):
求免费的FX2n-48MR 说明书!!!

网友L(2013-02-25):
FX2N有Y0、Y1两个触点是晶体管输出,可用来做脉冲输出的,但只能控制二个。

网友M:
我曾经把1S的PLC的输出继电器改成了晶体管的,而且驱动伺服完全没问题,不知道2N是不是能一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