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7):
[glow=255,red,2]请问TTLd电平是什么电平?我不是学电的!![/glow]

楼主:
哪位朋友能告诉我!

网友A:
当逻辑为1时表示高电平
逻辑0表示低电平
负逻辑与之相反

网友B:
在我的印象里,一提起TTL电平,好像应该是指的逻辑电路高电平电压等级。为什么?因为在数字逻辑电路中,有两种形式的集成电路,一种是TTL电路,一种是COMS电路,前者的电平在0-5V之间,后者的电平在0-18V(好像是)之间。所以,一说TTL电平,应该是指0-5V的逻辑电平。

网友C:
差不多,0/5v是理想状态,OH/IH:2.4/2.0V;OL/IL:0.3/0.65V。

网友D:
TTL電平:>=2.4V為"1",<=0.5V為"0";這是標準定義.

网友E(2004-04-03):
引用MOLO1979的发言,莫要知识产权。
    TTL電平:>=2.4V為"1",<=0.5V為"0";這是標準定義.
       2.4V是高电平下限,0.5V是低电平上限。

网友F(2004-07-20):
我同意楼上的!

网友G:
长见识了!!!!!!!!

网友H:
哎!模拟电路一书上说的太清楚了,咱们要多学习啊,不然怎么赶上老外啊!!!

网友I:
记住了,长知识,谢谢!!

网友J:
这么多朋友肯解答问题,令人感动,支持!

网友K:
我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L:
6楼的说法很准确。

网友M:
又学到不少啊

网友N(2004-09-13):
TTL是二极管和三极管的电路

网友O:
模电、数电上都有说明吧

网友P(2004-10-30):
12楼的同志,TTL是数字逻辑电路吧。怎是模拟电路?

网友Q:
TTL是数字逻辑电路

网友R(2005-11-05):
如果按计算的话,高电平大于2.1V即可,一般的是大于3个硅型PN结的导通电压。高电平典型值一般取3.6V,低电平不大于0.3V,

网友S:
他这里说的TTL是和HTL对应的把

网友T(2006-01-06):
TTL---晶体管逻辑电路,开关速度快.

网友U(2011-12-12):
应该是这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