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7):
各位高手:哪位能告诉我RSLogix5000和RSLogix500有什么不一样?我怎么连程序里的数据和地址都看不懂?尽是什么Local:8:1.Data.1、 B3[12].2 ,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而且也找不着数据表、IO表,还请高手赐教。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也不大懂,但我知道5000和500还有5是ab公司开发的完全不同的PLC系列产品编程软件,5000是与control logix 系统相匹配的软件,这是目前比较新的一种AB PLC系统,适用于大型控制系统。地址编码方式与以前的logix500 和logix5是完全不同的。
举例说明:
1.程序数据点名称第一位必须为字母,并且其它位必须为“字母”、“数字”或“_”。
2.主机架模块地址为:Local:3:I.Data.0(以主机架第一个开关量输入模块的第一点为例)
(你上面的地址应该是写错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