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8):
在Fx2n中
PID D0   D1    D100  D150
   [s1]    [s2]    [s3]        [D]
其中[s3]+1是动作方向 bit0
                               bit1
                                 .
                                 .
                                 .
                                bit5
这些参数应该怎么赋值 顺序是什么?
我也看了一些资料 但都没说道这个呀

楼主:
哪位朋友能告诉我!

网友A:
编程手册上好象有,我不知还需要知道什么?

网友B:
PID指令,编程手册上讲的是比较乱.应该是我太笨,SORRY!
不过我个人试验使用的时候是这样的,应该先参照它的示例程序编一段校验程序,就和4AD一样,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PID指令了.这样其实就是"自适应".谢谢!请多指教!

网友C:
那位大师可以指教
小弟在此有礼了
发jdk_z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