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8):
大家好:
 我用的SETUP7-5.1编程,PLC是312C,在用S-CD时发现一个问题:我从触摸屏输入的十进制的数,在S-CD 自动把它转换成十六进制,然后又把它当十进制的数用,如,我输入:50,在其显示32(十六进制),然后按32(十进制)减。若输入的数恰好为十以上则死机!请问各位高手,原因如何,怎样解决?

网友A:
S-CD是什么?我有点不明白。
不过你要是把A这样的十六进制数当十进制数来运算,肯定是要出错的,如果你又没作错误处理,自然要停机了。

楼主:
s-cd就是减数记数器,并不是我把它当成十进制数用,而是它把它当成十进制数用

楼主:
有哪位高手有西门子的TP-270的触摸屏的编程软件?望赐予!

网友B:
加入OB122编程故障中断后就应该不STOP了。

网友B:
OB122空块即可,如果还有问题,可将其它硬件和软件中断加入,均是空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