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气马达

楼主(2004-02-18):
气马达
-------------------------------------------------------------------------------------
与气缸的不同主要它输出扭矩﹐驱动机构作连续的旋转运动﹐其功能相当于电机。气马达根据压缩气体的进气口变化可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气马达相当于无级变速﹐经常改变旋转方向﹐频繁启动的场合。下图为气动马达原理图:
按结构分:
叶片式气动马达图
活塞式气动马达图

网友A:
看不明白,还能叙述一下工作过程呀!?

网友B:
有karl斑竹的指导真是大长见识呀!!谢了!!!!

网友C:
有资料吗?国内有供应商吗?请提供,谢谢jing.chen@mt.com

网友D:
和液压马达类似,无非是驱动源不同而已

网友E:
他的力矩有多大

网友F:
希望KARL先生再继续发布一些有关气动马达的技术指标,有产品吗?还是科研项目?

楼主:
5楼说的对。
回7楼,不是新项目,早就有产品应用。

网友F:
为什么不发布些技术指标?比如:功率、转速范围、输出特性:恒转矩?恒功率?或者应用场合,等等。要是能介绍厂家就更好了。谢谢KARL先生的回复。很喜欢看你发布的贴子,好像面很宽呀。嘻嘻。
噢,对了,我是新来的,不太懂这里的“规矩”,希望大家关照。谢谢。

网友G:
气动起子,用于松紧螺母,装修人员用于松紧螺钉.这些简单工具早就有了,只是大家没有留意罢了

楼主:
回:我只是用过些气马达,所以想起发一贴供大家讨论,提醒一些不知道的朋友在不适宜用电的地方可以考虑。本人并不了解太多,至于指标等性能参数,请咨询有关生产厂商。

这边发贴没太大规矩,入会必读很详细。不是很纯粹的广告贴大家不会很反感,不是误导新手的技术贴比较受欢迎。

tigerwu举例很对,只是我抢先发贴了。严格的说这是气动元件的范畴,但工控人员了解没有坏处。

网友F:
知道了。谢谢KARL及各位朋友。
我是在寻找调速范围更宽,功率大一些(100KW)转速10000RPM以上的旋转执行器,在电主轴的贴子里发了询问不见回答,不知怎么回事,这里的“行情”我还不太熟悉呢。

网友H:
用过气钻和气铣,应该就是这种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