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8):
请教各位:使用FX2N-485-BD如何使电脑与三菱PLC(FX2N-48MR) 通信?

电脑端:UOTEK 公司的UT-201型号 RS2323/RS485转换器
PLC 端:FX2N-485-BD
两者接线如下:
   RS232/RS485               FX2N-485-BD
   T/R+   ----------------->  RDA
   T/R-   ----------------->  RDB

FX2N-485-BD其他接线端子(SDA、SDB、SG)还须如何接线?

PLC的梯形图简单示例如下:

 |
 |---| |--|------------------------------[MOV H1B81 D8120]
 |        |
 |        |------------------------------[MOV H0001 D8121]
 |
 |---[= D200 K1]-------------------------------------(Y1)
 |
 |
 |---------------------------------------------------[END]
 |

上位机用VB6.0编程,简单示例如下: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通信口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固定值即可
       MSComm1.Handshaking = 0
       MSComm1.InputLen = 0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4_Click()
      MSComm1.Output = Chr(5) + "00FFRR0" + SumCheck("00FFRR0")
      TimeDelay 100
      Text1.Text = MSComm1.Input
  End Sub

   Function SumCheck(Data$) As String
         '和检验函数
     Dim i&
     Dim Check&
     For i = 1 To Len(Data)
       Check = Check + Asc(Mid(Data, i, 1))
     Next
     SumCheck = Right(Hex$(Check), 2)
  End Function

 上面VB程序如果是使用FX-232-BD连接电脑与三菱PLC(FX2N系列),PLC梯形图中
 设置D8120的值为:H6881,通信正常,电脑能监控PLC.

 但这里使用RS485通信方式,用上面的程序与设置,结果电脑与PLC不能正常通信。

网友A:
用你的方法通讯应该PLC端选择无协议。并且在PLC端需要编程(类似上位机)。
我以前做过一个单向通讯的(PLC只发、上位机只收、用2进制)。

网友B:
要站号
mscomm1.output的内容里要包括PLC的站号

楼主:
有的,上面程序中本是这样的mscomm1.output =chr(5)+ "01FF0RR",是我写错了。但还是不能得到正确的接收数据。

楼主:
有的,上面程序中本是这样的 MSComm1.Output = Chr(5) + "01FFRR0" + SumCheck("01FFRR0")
是我写错了。但还是不能得到正确的接收数据。返回的字符有时是?,有时是xp等等。PLC的RXD灯、TXD灯有时微弱闪亮,大多更是没有反应。

楼主:
但我一定要双向动作。你所说的无协议是指什么?PLC端的梯形图
程序又该如何设置?电脑端的通信格式又该如何匹配?

网友B:
如果D8120没改过,请使用下面的参数
MSComm1.Settings = "9600,n,7,1"

网友B:
对不起,应该是
MSComm1.Settings = "9600,e,7,1"

楼主:
我都试过所有的设置了,但都不行,好象是“9600,e,7,2”时返回的字符最多,但也不正确。
我想还是其他方面原因吧。

网友C(2004-03-28):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网友D:
PLC那边的通讯参数设置否,两边要一致

网友E:
谁要三菱FX系列PLC的通信协议(纯中文),在DELPILG语言下的动态库。

网友F(2005-12-16):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用的H6881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