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18):
因为电源波动最高达到430V,使变压器总烧断初级线圈,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与变压器的制作也有些关系,“偷工减料”会造成变压器不能使用在较宽的电压范围。通俗点说,多饶几圈线就行了。

网友B:
你得把应用的场合交代清楚,一般地说,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改进,如果因为局部的改进而影响到设备的正常运转是不允许的,你把电路传上来是最好的。我们一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