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与PNP SENSOR 区别

楼主(2004-02-19):
各位大虾帮帮忙,NPN,PNP  SENSOR 有何区别  急!!!

网友A:
一般来说,NPN输出的是低电平,PNP输出的是高电平。不过也有正负逻辑之分

网友B:
極性不同吧!日系常用NPN ,歐美系常用PNP

网友C:
简单而言,NPN提供低电平输出,PNP提供高电平输出

网友D(2004-03-23):
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E(2004-11-03):
npn控制负极,pnp控制正极!

网友F:
谢谢,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否和源极与漏极输入输出的概念差不多.

网友G:
查查什么是NPN三极管,什么是PNP三极管,就知道了

网友H:
这个东东是专门用来测试NPN与PNP的!

[Post=2000]

网友I(2005-01-14):
NPN用的比较顺手!

网友J(2005-05-03):
原来如此

网友K(2006-01-13):
主要看控制器的输入点有没有限制,用什么型号的都无所谓

网友K:
2楼陈工那个图很有启发作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