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更正,

楼主(2004-02-19):
寻求帮助改错,菜鸟,延时1小时后输出

LD   X0
OR   M0
ANI  C0
OUT  M0
LD   M0
ANI  T0
OUT  T0  K=600
LD    C0
RST   C0
LD    T0
OUT   C0    K=60
LD    C0
OR   Y000
OUT   Y000
END

网友A:
你的程序要做什么呀?按下X0开始定时,定时时间为600X60,后就输出Y0,但是c0触点得电后马上就会对C0进行复位,所以Y0最多只会闪一下而已!

网友B:
你用的是三菱的PLC!!~~~~和楼上的所说的...你要实现的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寻求帮助改错,菜鸟

LD   X0
OR   M0
ANI  C0
OUT  M0
LD   M0
ANI  T0
OUT  T0  K=600
LD    C0
RST   C0
LD    T0
OUT   C0    K=60
LD    C0
OUT   Y000
END

提問的不清不楚....該給你一個碎紙簍

楼主:
已修改过,狮兄,对吗?

网友C:
^^.
呵呵!我也會去請教其他高手,但我的提問格式如下:
標題:請求延時輸出程序修正幫助.
1.FX2N-60MR
2.編輯軟體 三菱GPP-W-E
3.OS WIN XP
4.惟測試(祇做做測試而已)
5.目前構思程式段如下:
LD   X0
OR  M0
ANI  C0
OUT M0
LD   M0
ANI  T0
OUT  T0  K=600
LD    C0
RST   C0
LD    T0
OUT   C0    K=60
LD    C0
OUT   Y000
END
6.目地:延時輸出
7.希望達成目標:
                     a.固定延時輸出外部不可修改.
                     b.或外部輸入(pub)設定修改.
以上  懇請協助.

清楚嗎?簡單清楚明瞭.你已將你的需求與自己的環境完全告知,希望達成目標也規範在一定範圍.
供您參考.

网友C:
那個誰不是要一心奉獻...贖罪的,你快來贖罪!呵呵.

楼主:
抱歉,下次肯定按规矩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