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配置求助

楼主(2004-02-19):
哪位大侠帮帮忙!
     我要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需要8块PCI卡和研华工控机。请教工控机应该使用
什么样的配置?什么主板?另外请教主板和无源底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與研華聯繫呀,請他們協助選型.

网友B:
我是研华的sales,021-63855555-3321。可以和我联系,也可以直接找研华授权的经销商,为了维护您的权益,请经销商出示研华的授权书。谢谢!

网友C:
010-84979988-8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