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回答:)

楼主(2004-02-19):
什么是冗余?

网友A:
冗于:故名思意,相当于备份(热备份与冷备份),比如在大型电站关键控制系统中,为增加
系统安全性,采取双CPU或多CPU运行方式,但实现控制的只有一台 CPU,而其它的运行程序
但不对现场设备进行控制,若起控制作用的cPU出现故障,下一台接着工作,速度很快,毫秒级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的硬盘采取的冗于正列控制技术,增加数据的完整性,对当前CPU正在
处理的数据进行备份,同时将处理好的缓匆区的数据写回硬盘!

楼主(2004-05-04):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B:
第2楼说得好,我也明白了

网友C:
谢谢大侠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