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位图文件转换为PDF文件

楼主(2004-02-19):
请问狮子大哥,如何将位图文件转换为PDF文件。谢谢!
這是回覆印刷機的問題,大家有興趣一起玩玩.
將位圖貼入WORD或是任何可插入位圖的編輯器中,列印即可!
前提是必須安裝Adobe Acrobat,安裝完成之後會產生Adobe Acrobat內建的Acrobat Distiller虛擬印表機,將他設為預設印表機即可!產生的即為PDF檔案格式.
-----------------------------------------------
有問題可以在論壇提問,不必寄到信箱提問^^,記住啦.

网友A:
我的Adobe Acrobat找不到Adobe Acrobat內建的Acrobat Distiller虛擬印表機.无法制作PDF文件,不知是否操作有问题?
好像制作PDF的软件是要钱买的,只有阅读功能的不用钱

网友A:
我搞错了,我装的是Adobe Reader

网友B:
^^.
安裝時選自訂安裝,全部鉤選安裝.
亞洲字型必須安裝,以及必須(最好)安裝WebCapture2CK,這是亞洲字型轉換軟體,你下載精采網頁時才不會亂碼.

网友C:
装Jaws PDF Creator,直接当Printer用。

网友B:
Jaws PDF Creator也是一個選擇!^^,但是他的Plin幾乎沒有.

网友D:
谢谢老狮子!
我找到了用pic2pdf这个软件就可以把各种格式的图形转换成PDF格式了,而且还支持一下子全部转换的。

网友B:
哈哈!^^恭喜恭喜!!pic2pdf轉換完成後,再用Adobe Acrobat開啟,再存檔,檔案會小點.^^

网友E:
pdfFactory Pro Enterprise Edition ..... 网上大量免费的PDF制作工具,安装为虚拟打印机即可。
Adobe Acrobat是庞然大物,没必要。Adobe Reader浏览即可!

网友F:
有些免费的PDF制作工具不能转换中文,但图形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