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0):
我这儿有一台设备plc是omron的cpu55的,现在想对其改造,问各位还能用电脑读写程序吗,问还有接口连接吗?能的话,需要什么硬件软件、方法,我只用过cx-programmer软件,以前的sss,cpt都没用过

网友A:
CPU55???
OMRON的PLC都有產品系列型號,如CQM1H,C200H,CS1,CJ1,C500,C1000H,C2000H,C**H,C**K,C**P,C120,C20,C250等,我猜想應是CQM1H-CPU51吧!
如果是請找新版軟體CX-PROGRAMMER,若一時找不到於CPT選擇 CPU TYPE CQM1-CPU43,但是會有擴充指令不合告示出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儿有一台设备plc是omron的cpu55的,现在想对其改造,问各位还能用电脑读写程序吗,问还有接口连接吗?能的话,需要什么硬件软件、方法,我只用过cx-programmer软件,以前的sss,cpt都没用过

嗄....55555真沒看過呀!

网友C:
要先确定是哪个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