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0):
请教各位:工控主板在设计,制造工艺与电脑主板有何区别,如果用电脑主板代替工控主板做产品,会出现什么严重后果?先谢谢各位!

网友A:
我一直在用兼容机代替工控机(用工控机箱、宽幅电源),感觉比原装的工控机好用的多。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B:
工控機號稱是專為工業環境設計而已,其實其PCB板的設計水平不一定比得上普通PC機,不過工控機的元器件則是使用工業級器件更甚至是軍工級的,擴展方面則的卻比普通PC機優勝.

网友B:
工控機於PC設計對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