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0):
(GP37W2)我做了一个全局脚本“边缘位地址LS203800的上升沿触发使[w:LS0008]=[w:D0088]”
     这样我给D88赋值就可以改变当前的显示画面,可问题是,当PLC(FX1S)上电之初,按proface上的赋值按键,要等上十多秒才能跳到我想显示的画面,而以后就完全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该现象是正常的吗?如不正常如何解决?多谢!
    注,proface系统区的20个区域(起始D0)我在强制设置时,一个都没选。所以我在PLC程序中用了D0——D20。

网友A:
还是用plc编程实现吧,用脚本好像不是很好,这是无锡天任给我的建议,其实用plc程序的话还有利于维护,一清二楚

网友B:
這應該是開機時的通信等待問題,這不是腳本不好,而是PLC開機速度比人機慢造成的,您把人機開機設定延遲一秒試試看,這問題應該就解決了 ^_^
還有一個問題,您的PLC比人機晚開機,造成人機不斷的在偵測PLC,產生異常,人機左下角會出現異常訊息02:**,此時您的PLC突然開機,人機不會因為您的開機就直接與PLC連上,必須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會再交握上的,所以把人機重新開機會比異常偵測到復歸連線的速度快喔 ^_^

楼主:
多谢,我试一下。。

楼主:
查过了,原来是我没更改通讯设置中的“接收延时”的默认值。。。。。。。
多谢楼上的两位朋友。。。。。。

网友C(2005-04-15):
哥们你那屏是不是就在开机时需要十秒钟响应,那段时间按纽不起作用
你用的是GP-6。0的编程软件吧
我建议你用GP-7。0的试试

网友D:
看来都是高手

网友E(2006-07-11):
我想要一份pro-face的软件
不知道哪位大虾可以满足我!
在这里我先多谢谢了
QQ:280822785
E:guofeng_luojs@126.com

网友F:
小虾米 上来听大虾门聊天

网友G: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不要用LS203800这么高的频率,用LS203803以后应该会有明显的改善

网友H:
雾里看人

网友I:
我感觉对GP37W2来说7.01版还不如6.10版好用,有时很容易早晨GP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