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0):
我想把FX4AD中连续采进的数据依次存放到D1,D2,.....中,应该用什么指令或方法.

网友A:
可以使用   FROM   Kxx  kxx   D1    K4  指令即可,第一个Kxx代表FX4AD的模块号,第二个Kxx表示FX4AD缓冲区中采集输入的第一通道的缓冲区号,k4表示连续4个通道采集值放入(D1)开始的4个存储器中.

楼主:
zhjf1你好,我是想把一个通道的数据采样15个点,比如每个循环存一个,从D1到D15.可不可以用
ADD V0 K1 V0(V0=V0+1)
FROM K0 K9 DV0 K1

网友B:
我也來學學

网友A:
可以这样写,实际上你只要试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C:
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SW3D5C-LLT-C仿真软件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