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1):
请教各位同行:
       请问三菱Q系列PLC的输入点与其上的指示灯是一一对应的吗?如不是那怎样对应呢?

网友A:
是一一对应的,大于64点,有高低为转换开关,开关打在低位对应低位i的32点,开关打在高位对应高位i的32点。